PCB板上如何进行模拟地与数字地的隔离

楼主:
10芯积分

我的PCB板上包含单片机、串口触屏、ADC、运放四个主要器件,都用同一个5V电源供电。要解决模拟部分与数字部分的相互干扰,我有几点新手疑问:
1、单片机、串口触屏属于数字元件,ADC、运放属于模拟元件(主要针对其供电电源端),对吗?
2、我按照下图方式布局布线(各用0欧电阻接地),合理吗?到底数字部分先连接电源/地,还是模拟部分先连接电源/地?

3、这是一个与本话题无关的问题,但是困扰了我很久:     在此系统前提下,我想使用该5V作为继电器的电源,用达林顿管来控制多支继电器。我知道继电器对系统的干扰很大,目前我做了两点防御措施:①继电器在另一张PCB板上,尽量远离单片机系统;②继电器线圈反向并联二极管;

线圈释放时的问题貌似解决了,达林顿管的集电极不会给予其感应电动势通路,且通过二极管得到释放。(个人认为)
但接通时大概会有冲击电动势。
另外肯定还有其它我没考虑到的干扰,请大神指点下,以及怎么做?
在线圈两端并联大电容,有没有效果?

网友A:
1、单片机、串口触屏属于数字元件,ADC、运放属于模拟元件(主要针对其供电电源端),对吗?
如果使用了单片机的模拟电路(ADC,DAC,……)单片机即属于数字器件也属于模拟器件
ADC属于模拟和数字的混合器件,你的上一个贴子我了给你一个ADI的链接,如果你看过,就不会再问这些问题喽
2、我按照下图方式布局布线(各用0欧电阻接地),合理吗?到底数字部分先连接电源/地,还是模拟部分先连接电源/地?
不合理,还是推荐你看那个文档,专家写的很清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单片机、串口触屏属于数字元件,ADC、运放属于模拟元件(主要针对其供电电源端),对吗?
如果使用了单 ...

你好,你那篇文章我下载了,正准备阅读。第3个问题,不知道你有高见没?我曾经这样做导致过触摸屏重启。

网友:
没啥干扰大的元件不需要分成数字地模拟地,就近接地

网友:
额,没什么经验,不过之前听老工程师说过普通隔离可以采用电感,不过这种方式一般只能是测试时使用,实际使用,涉及到ADC一般采用光隔、磁隔之类的进行隔离,我手头上的一块涉及ADC的板子是将ADC模块作为模电部分处理的,,,贴个图给你参考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你那篇文章我下载了,正准备阅读。第3个问题,不知道你有高见没?我曾经这样做导致过触摸屏重启。

一般继电器的干扰不会很大
需要考虑继电器动作对电源的影响
电源最好单独走线
加电容
再不行就加光耦

网友C:
按你上面图中所示,一般书上讲的接地点是有要求的,你那个接法不满足最小电源回路的设定。

正确的接法应该如下图所改。满足单点接地,且接地点是靠近电源输入引脚,滤波电容接地脚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你上面图中所示,一般书上讲的接地点是有要求的,你那个接法不满足最小电源回路的设定。 正确的接法应 ...

这个图也不对,下面的两个电阻应该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