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编译

楼主:
客户提供的iar工程,和一般的iar工程差不多,但有有一点不同

这样的配置编译到最后会出现错误 ,可以生成.out文件,生成不了bin文件

当把配置改成和一般iar工程配置一样时,产生的bin文件非常的大500M,而产生的.out文件只有500K左右,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A:
这个牛B了500M的bin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牛B了500M的bin

是啊 ,我看了一下这个bin文件,只有开头和结尾的一段不是0, 中间的全是0,肯定有问题

网友:
你这问题没有见过,估计也不能上传给大家看,哈哈,自己慢慢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