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个超声波测距的前置放大器

楼主:
在超声波测距系统中,超声波遇到物体后反射回来的回波信号较微弱,需进行前置放大后才能被接收,要求利用所学知识设计一个放大倍数达到800左右的多级放大电路,回波信号差不多是40khz 20mV。
第一次做设计,做很久,没做出来 求大神指导

网友:
“回波信号差不多是40khz 20mV”
如果20mV放大800倍,那就是16V。楼主放大之后的信号用来干什么?没有必要放大这么多倍吧?

网友A:
比较简单的做法,是使用单位增益带宽达到数十兆赫兹的运算放大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波信号差不多是40khz 20mV”
如果20mV放大800倍,那就是16V。楼主放大之后的信号用来干什么?没有必要 ...

这是一道设计题   超声波测距 就说要把回波信号放大。。。  后续不知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比较简单的做法,是使用单位增益带宽达到数十兆赫兹的运算放大器。

要求说要用多级放大 仿真试了好多都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求说要用多级放大 仿真试了好多都有问题

“要求说要用多级放大”
那么,题目的意思是用分立元件做了?
用分立元件的话,普通三极管即可。集电极负载用LC并联谐振回路,LC并联谐振回路调节到超声波频率上(类似于分立元件收音机的中频放大器)。估计两级足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求说要用多级放大”
那么,题目的意思是用分立元件做了?
用分立元件的话,普通三极管即可。集电极 ...

我做的都有问题 不知道咋么设计 感觉现在只会做题 这学期刚学
做了几个都是感觉放大不了 而且会失真 饱和和截止失真一起出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做的都有问题 不知道咋么设计 感觉现在只会做题 这学期刚学
做了几个都是感觉放大不了 而且会失真  ...

“饱和和截止失真一起出现”
也就是说,上下切峰?幅度够不够?如果幅度够大,那是你输入的信号幅度太大。如果幅度不够,那是你的电源电压太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饱和和截止失真一起出现”
也就是说,上下切峰?幅度够不够?如果幅度够大,那是你输入的信号幅度太大 ...

电源电压调高了 还是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源电压调高了 还是一样

我现在使用的PC机里面没有装仿真软件,即使装了也未必和你使用的仿真软件相同。
把你的电原理图贴出来,很困难吗?

网友:
如果楼主是一个学生,且这个题是老师布置的话,那么你的老师可能出题有问题了,问题就是2楼提出的那个输出幅度,通常不会要求这样高的输出幅度的。估计是将输入的回波信号幅度搞错了,大部分超声接收器接收回波的输出幅度在mV数量级。

网友C:
另外,如果这个题用运放做的话,应该难度并不大。只用一级运放要做800倍40kHz的放大器比较不好弄,但是用2级或3级的话,对运放的频响要求就很低,只要控制好不让自激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另外,如果这个题用运放做的话,应该难度并不大。只用一级运放要做800倍40kHz的放大器比较不好弄,但是用2 ...

你的意思是放大后为20mv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使用的PC机里面没有装仿真软件,即使装了也未必和你使用的仿真软件相同。
把你的电原理图贴出来, ...

不好意思 我忘了贴图 我再自己调一下 再贴图

网友:
“回波信号差不多是40khz 20mV”三级放大也就检测0.5mv,真是20mv的话,两级就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回波信号差不多是40khz 20mV”三级放大也就检测0.5mv,真是20mv的话,两级就够了

一般回波信号的幅值和频率是多少左右 我网上没查到

网友C:
超声探头频率40kHz左右是对的,回波幅度要看距离、反射物的光滑程度,软硬程度等等,比较复杂。

网友:
这是我的图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超声探头频率40kHz左右是对的,回波幅度要看距离、反射物的光滑程度,软硬程度等等,比较复杂。

看看我的图 哪里能改改 谢谢

网友C:
哦,你是用晶体管做的放大器啊!R10是6k吗?图上看不清。如果是,那第一级的静态电流可能有13mA以上,这级的放大倍数已经有大约500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看看我的图 哪里能改改 谢谢

不能一级一级搭个电路去验证再级联起来吗?就像前面maychang说的,用LC滤波效果会好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回波信号的幅值和频率是多少左右 我网上没查到

反正一般的示波器看不了1mv的波形,低噪都快1mv了,一般信号源也做不到1mv的波形,当初实验的时候,都是用信号源输出波形后再用电阻分压

网友E:
直接复制hc-sr04的图可不可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接复制hc-sr04的图可不可用?

应该不行吧 可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哦,你是用晶体管做的放大器啊!R10是6k吗?图上看不清。如果是,那第一级的静态电流可能有13mA以上,这级 ...

R10 96k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能一级一级搭个电路去验证再级联起来吗?就像前面maychang说的,用LC滤波效果会好很多

我现在不怎么会。。。 不知道咋么设计比较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哦,你是用晶体管做的放大器啊!R10是6k吗?图上看不清。如果是,那第一级的静态电流可能有13mA以上,这级 ...

不知道仿真软件里三极管reb是多少 咋么算放大倍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我的图 哪里能改改 谢谢

你这个是电阻电容耦合放大器。用电阻电容耦合,不必手动调节,比较省事,但增益比较小。
R1R5是14kohm,这个看清楚了,R10看不清。
第一级集电极负载用1kohm,第二级用3kohm,这是不合理的。第一级通常集电极负载电阻比第二级大,至少相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仿真软件里三极管reb是多少 咋么算放大倍数

既然是仿真,用仿真示波器两通道分别接到三极管基极和集电极,立即可以看出放大倍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仿真软件里三极管reb是多少 咋么算放大倍数

既然是仿真,完全可以一级一级地用示波器交流输入看该级输入和输出波形,用直流输入看该级直流工作点。
从Q1开始,一级一级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不怎么会。。。 不知道咋么设计比较好

根据实验数据用心设计比较好

网友B:
有没有大神给我连一幅图看看 谢谢

网友C:
根据楼主给出的电路图,我大致估算了一下,结果如下:
第一级,静态工作点大约是1.8mA,电压放大倍数大约是70。
第二级,静态工作点大约是2.9mA,电压放大倍数大约是330。
第三级,跟随器,电压放大倍数约为1。
所以第一个问题,总放大倍数大于23000,远大于需要的800倍。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大神给我连一幅图看看 谢谢

单纯的放大并不能解决问题吧?
你前面贴的图是从哪里搞的?
用运放的话调试过程会轻松很多,网上一堆这种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根据楼主给出的电路图,我大致估算了一下,结果如下:
第一级,静态工作点大约是1.8mA,电压放大倍数大约 ...

然而我仿真出来 400倍左右

网友C:
第二个问题,若按照楼主开始的要求,输入20mV放大800倍,输出就会达到16V。不知道这个16V是峰值还是有效值,如果是有效值则峰值会是22.6V。但是不管是峰值还是有效值,电路中的电源电压只有20V,都是无法实现上述输出幅度的。
所以,要么将电源加大到40V以上,要么就是我在前面说过的,老师将题目出错了,实际输入只有2mV,输出1.6V,那样不管这个1.6V是什么值,20V电源电压都足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单纯的放大并不能解决问题吧?
你前面贴的图是从哪里搞的?
用运放的话调试过程会轻松很多,网上一堆这 ...

我自己瞎画的   运放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瞎画的   运放不能用

为啥不弄个电路实际测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二个问题,若按照楼主开始的要求,输入20mV放大800倍,输出就会达到16V。不知道这个16V是峰值还是有效值 ...

我们老师叫我们自己去找资料 判断输入是多少 我找到一个说20m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