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220保护电路求助

楼主:
交流220开关保护电路中。保险管要选择250V的,它的电流怎么算呢;我的后面直接接MB6S整流桥;
压敏电阻有275V和320v;我该选哪种;这个电流应该不用考虑,只选耐压值就行;是不是这样

网友A:
2220V交流,峰值是311V,另外电网允许有10%波动,所以压敏电阻不能选275V,也不能选320V。
通常在220V单相交流电路中,选用470V压敏电阻。

网友:
“它的电流怎么算呢”
按照你的负载实际使用电流计算,加2~3倍,然后向上取整。

网友:
引用 网友A:
2220V交流,峰值是311V,另外电网允许有10%波动,所以压敏电阻不能选275V,也不能选320V。
通常在220V单 ...

2220V*1.414=3139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它的电流怎么算呢”
按照你的负载实际使用电流计算,加2~3倍,然后向上取整。

我不会算负载电流;我的电路是220V交流变直流5伏的;高手麻烦你说的在详细一些;菜鸟在此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会算负载电流;我的电路是220V交流变直流5伏的;高手麻烦你说的在详细一些;菜鸟在此感谢

“我的电路是220V交流变直流5伏的”
5V的输出电流最大值是多少?
知道了5V输出电流最大值,就可以估计220V输入电流最大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