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bit众筹】连接器意见征集

楼主:
 可能是处于安全考虑,microbit的pin采用了下面的方式,没有使用Arduino接口,或者其它常见接口。

网友ImHori找到可以下面microbit专用的Edge Connector,一个大约是£5。但是感觉体积较大,也不方便购买。

而且官方目前给出的参考设计中,推荐是标准2.54mm排针方式

大家对这个接口,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A:
别搞太复杂了,到时候还得转排针,直接用排针也不错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搞太复杂了,到时候还得转排针,直接用排针也不错呀

新版的就是排针,原版的估计是担心划伤小朋友的手,所以使用了金手指设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别搞太复杂了,到时候还得转排针,直接用排针也不错呀

排针不太好吧,不便于携带,容易扎到手不安全,不管是连接器还是直接引出都最好是母头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排针不太好吧,不便于携带,容易扎到手不安全,不管是连接器还是直接引出都最好是母头的

这个在理,用排母确实好点,不过母好像要贵一点点

网友C:
干啥用的这玩意?

网友D:
那两个难道不是内存条的插槽?电脑主板上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干啥用的这玩意?

看这个 你就懂了http://dwz.cn/4W4l9t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这个在理,用排母确实好点,不过母好像要贵一点点

用排针另外一端也需要排母的,总成本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两个难道不是内存条的插槽?电脑主板上的?

样子很像,但是不是普通的内存条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排针另外一端也需要排母的,总成本是一样的

另一边直接杜邦线了

网友:
用带牛角的就不扎手了

要666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带牛角的就不扎手了

牛角接口体积就太大了.

网友H:
建议采用排母,结合金手指焊盘,正反面焊接.排母的引脚焊在金手指焊盘上。好处我就不多说了,自己想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建议采用排母,结合金手指焊盘,正反面焊接.排母的引脚焊在金手指焊盘上。好处我就不多说了,自己想想吧!

用双排母,板子厚度要接近2mm才行,会不会比较厚?

网友:
1.6的就差不多了,反正是要焊接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这个 你就懂了http://dwz.cn/4W4l9t

居然是 nrf51822!!
虽然不知道有毛用,但这是我用的最多的一个蓝牙soc,所以.......
我报名,有需要~

网友:
PCI接口加转接板,不过成本也增加

网友:
没有转接板就直接排针吧,可以直着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