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sorTile 器件详解】LSM6DSM 加速度Acc+陀螺仪Gyro (第二篇)

楼主:
第二篇,我们介绍LSM6DSM的寄存器,FIFO使用。

注:
上述是LSM6DS3的FIFO图示,8K byte,对应4096组数据。
LSM6DSM为4K byte,对应2048组数据。

网友:
求助ST工程师:我现在用LSM6DSM传感器,问题是现在驱动还没调通。我司用的是MTK平台芯片型号是MT2523。
用的驱动代码是LSM6DSL_ver1.8。现在是平台的读写没有问题,可以读到chip ID。我想问的问题是:        直接对CTRL1_XL赋值27 二进制:00011011
直接对CTRL2_G 赋值34二进制: 00100010。按照理论这样对寄存器赋值是可以打开ACC和GYO输出数据的寄存器,打印串口可以输出数据,但是读到的数据却都是0.我的邮箱是:xieyj@ztthomes.com。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一个星期,现在都没进展,紧急求助!谢谢!

网友:
楼主你好,感谢分享!
另外想问一下,手册里经常提到的UI chain 指的是什么?有什么作用?
这个UI和UI设计的UI是一个意思吗?uesr interfa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