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13开发板上实现OLED屏显示

楼主:
对于STM32F413开发板来说,它就像一张可供你实现各种可能的白纸,你总是需要为它配上些什么才好使用。这里我们就为它配上一个使用IIC接口的OLED屏来进行人机交互,
其使用效果如图所示。
OLED
屏显示效果图
    OLED屏与STM32F413的连接关系为SCKPA5SDAPA6,故程序的初始定义如下:
//   STM32F413+IIC_OLED
#include "main.h"
#include "oledfont.h"
#include "bmp.h"
#define OLED_MODE 0
#define SIZE 8
#define XLevelL                0x00
#define XLevelH                0x10
#define Max_Column        128
#define Max_Row                64
#define        Brightness        0xFF
#define X_WIDTH             128
#define Y_WIDTH           64

#define OLED_SCLK_Clr()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5, GPIO_PIN_RESET)
#define OLED_SCLK_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5, GPIO_PIN_SET)

#define OLED_SDIN_Clr()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7, GPIO_PIN_RESET)
#define OLED_SDIN_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7, GPIO_PIN_SET)

#define OLED_CMD  0
#define OLED_DATA 1

为了使OLED屏工作,其初始化的函数为:
//  SSD1306
void OLED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5|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HIGH;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OLED_SCLK_Set();
    OLED_SDIN_Set();
    Delay_1ms(800);             //delay_ms(800);
    OLED_WR_Byte(0xAE,OLED_CMD);//--display off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set low column address
        OLED_WR_Byte(0x10,OLED_CMD);//---set high column address
        OLED_WR_Byte(0x40,OLED_CMD);//--set start line address
        OLED_WR_Byte(0xB0,OLED_CMD);//--set page address
        OLED_WR_Byte(0x81,OLED_CMD); // contract control
        OLED_WR_Byte(0xFF,OLED_CMD);//--128
        OLED_WR_Byte(0xA1,OLED_CMD);//set segment remap
        OLED_WR_Byte(0xA6,OLED_CMD);//--normal / reverse
        OLED_WR_Byte(0xA8,OLED_CMD);//--set multiplex ratio(1 to 64)
        OLED_WR_Byte(0x3F,OLED_CMD);//--1/32 duty
        OLED_WR_Byte(0xC8,OLED_CMD);//Com scan direction
        OLED_WR_Byte(0xD3,OLED_CMD);//-set display offset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

        OLED_WR_Byte(0xD5,OLED_CMD);//set osc division
        OLED_WR_Byte(0x80,OLED_CMD);//

        OLED_WR_Byte(0xD8,OLED_CMD);//set area color mode off
        OLED_WR_Byte(0x05,OLED_CMD);//

        OLED_WR_Byte(0xD9,OLED_CMD);//Set Pre-Charge Period
        OLED_WR_Byte(0xF1,OLED_CMD);//

        OLED_WR_Byte(0xDA,OLED_CMD);//set com pin configuartion
        OLED_WR_Byte(0x12,OLED_CMD);//

        OLED_WR_Byte(0xDB,OLED_CMD);//set Vcomh
        OLED_WR_Byte(0x30,OLED_CMD);//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set charge pump enable
        OLED_WR_Byte(0x14,OLED_CMD);//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turn on oled panel
}

要使OLED屏进行显示,只有初始化函数当然是不行的,它还需要以下基本函数的支持,它们是:
void IIC_Start()
{

        OLED_SCLK_Set();
        OLED_SDIN_Set();
        OLED_SDIN_Clr();
        OLED_SCLK_Clr();
}

void IIC_Stop()
{
    OLED_SCLK_Set();
        OLED_SDIN_Clr();
        OLED_SDIN_Set();
}

void IIC_Wait_Ack()
{
        OLED_SCLK_Set() ;
        OLED_SCLK_Clr();
}

void Write_IIC_Byte(unsigned char IIC_Byte)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m,da;
        da=IIC_Byte;
        OLED_SCLK_Clr();
        for(i=0;i<8;i++)
        {
                m=da;
                m=m&0x80;
                if(m==0x80)
                {OLED_SDIN_Set();}
                else OLED_SDIN_Clr();
                da=da<<1;
                OLED_SCLK_Set();
                OLED_SCLK_Clr();
        }
}

void Write_IIC_Command(unsigned char IIC_Command)
{
     IIC_Start();
     Write_IIC_Byte(0x78);
         IIC_Wait_Ack();
     Write_IIC_Byte(0x00);
         IIC_Wait_Ack();
     Write_IIC_Byte(IIC_Command);
         IIC_Wait_Ack();
     IIC_Stop();
}

void Write_IIC_Data(unsigned char IIC_Data)
{
     IIC_Start();
     Write_IIC_Byte(0x78);
         IIC_Wait_Ack();
     Write_IIC_Byte(0x40);
         IIC_Wait_Ack();
     Write_IIC_Byte(IIC_Data);
         IIC_Wait_Ack();
     IIC_Stop();
}

void OLED_WR_Byte(unsigned dat,unsigned cmd)
{
        if(cmd)
        {
    Write_IIC_Data(dat);
        }
        else
        {
    Write_IIC_Command(dat);
        }
}

void Delay_50ms(unsigned int Del_50ms)
{
        unsigned int m;
        for(;Del_50ms>0;Del_50ms--)
        for(m=6245;m>0;m--);
}

void Delay_1ms(unsigned int Del_1ms)
{
        unsigned char j;
        while(Del_1ms--)
        {
                for(j=0;j<123;j++);
        }
}

void OLED_Set_Pos(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OLED_WR_Byte(0xb0+y,OLED_CMD);
        OLED_WR_Byte(((x&0xf0)>>4)|0x10,OLED_CMD);
        OLED_WR_Byte((x&0x0f),OLED_CMD);
}
void OLED_Clear(void)
{
        unsigned char i,n;
        for(i=0;i<8;i++)
        {
                OLED_WR_Byte (0xb0+i,OLED_CMD);
                OLED_WR_Byte (0x00,OLED_CMD);
                OLED_WR_Byte (0x10,OLED_CMD);
                for(n=0;n<128;n++)OLED_WR_Byte(0,OLED_DATA);
        }
}

此外,要实现字符、数值及字符串的显示,你还需要以下几个函数的配合:
void OLED_ShowCha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chr,unsigned char Char_Size)
{
        unsigned char c=0,i=0;
                c=chr-' ';
                if(x>Max_Column-1){x=0;y=y+2;}
                  if(Char_Size ==16)
                        {
                          OLED_Set_Pos(x,y);
                          for(i=0;i<8;i++)
                          OLED_WR_Byte(F8X16[c*16+i],OLED_DATA);
                          OLED_Set_Pos(x,y+1);
                          for(i=0;i<8;i++)
                          OLED_WR_Byte(F8X16[c*16+i+8],OLED_DATA);
                        }
                        else
                        {
                                OLED_Set_Pos(x,y);
                                for(i=0;i<6;i++)
                                OLED_WR_Byte(F6x8[c][i],OLED_DATA);
                        }
}

uint32_t oled_pow(unsigned char m,unsigned char n)
{
        uint32_t result=1;
        while(n--)result*=m;
        return result;
}

void OLED_ShowNum(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int32_t num,unsigned char len,unsigned char size2)
{
        unsigned char t,temp;
        unsigned char enshow=0;
        for(t=0;t<len;t++)
        {
                temp=(num/oled_pow(10,len-t-1))%10;
                if(enshow==0&&t<(len-1))
                {
                        if(temp==0)
                        {
                                OLED_ShowChar(x+(size2/2)*t,y,' ',size2);
                                continue;
                        }else enshow=1;

                }
                 OLED_ShowChar(x+(size2/2)*t,y,temp+'0',size2);
        }
}

void OLED_Show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chr,unsigned char Char_Size)
{
        unsigned char j=0;
        while (chr[j]!='\0')
        {                OLED_ShowChar(x,y,chr[j],Char_Size);
                        x+=8;
                    if(x>120){x=0;y+=2;}
                        j++;
        }
}

到现在你才可用主函数来制作出上图的显示效果,主函数的内容如下:
int main(void)
{
    HAL_Init();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to 84 MHz */
    SystemClock_Config();
    /* -1- Enable GPIOA Clock (to be able to program the configuration registers) */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 -2- Configure PA05 IO in output push-pull mode to drive external LED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7;  //  LD2  PB7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AST;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OLED_Init();
        OLED_Clear();
        OLED_ShowString(2,0,"STM32F413",16);
        OLED_ShowString(2,2,"Nucleo-144",16);
        OLED_ShowString(2,4,"1.5MB Flash",16);
        OLED_ShowString(2,6,"320-KB SRAM",16);

  /* -3- Toggle PA05 IO in an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HAL_GPIO_TogglePin(GPIOB, GPIO_PIN_7);
    /* Insert delay 100 ms */
    HAL_Delay(100);
  }
}

网友A:
能分享下你的这个源程序参考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分享下你的这个源程序参考下吗?

这是相对用到的,其它的在商家的网址上可自行下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