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下安装不了MDK522怎么办?很不愿意卸载XP

楼主:
刚下了个MDK522,安装时提示,不是有效的WIN32程序,一查,它不支持XP。

很不情愿把XP换成其它。

网友:
装个虚拟机装win7呀,jlink通过网络调试板子

网友:
可以继续用旧版本的

网友:
原来还有比我更恋xp的,我今年刚升了win7,主要也是软件支持问题

网友:
有xp 64bit的,试试看?

网友A:
楼主很是恋旧呀,我最近直接给升级到了win10,用起来感觉非常不错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很是恋旧呀,我最近直接给升级到了win10,用起来感觉非常不错哦

呵呵,这叫“不思进取”,XP用得熟了,不愿意去学另一种系统。

第二,也叫抵制奸商,本来很快的一个电脑,让它从DOS发展到WINDOWS,这还可以说得通,由WIN95过来就乱“升级”了,好电脑也越来越慢了。

第三,关键的一点,是手里的电脑除了慢其它什么都好

网友C:
哈哈,大板主的问题我也遇到了,我是用我家里的64位装上了。这让我对MDK很伤心,也就是说你不重装系统在一个机器上是装不上MDK5.22地,不地板主也可以选择IAR,这个可以不用装操作系统。我单位的机器就是这么做的,至于单位的程序还好都是4.7的。恩,在单位调程序,在家里充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哈哈,大板主的问题我也遇到了,我是用我家里的64位装上了。这让我对MDK很伤心,也就是说你不重装系统在一 ...

我在年初,刚刚决定不用IAR了,用一种编译器就可以了,免得在初始使用时还得学习来学去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年初,刚刚决定不用IAR了,用一种编译器就可以了,免得在初始使用时还得学习来学去地。

呵呵,那么重装系统会损失更大,我看你向公司再要一台64K的电脑,给你用,只有这样才能解决你的问题,原来的电脑不动。此是上策,上策,上上策。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这叫“不思进取”,XP用得熟了,不愿意去学另一种系统。

第二,也叫抵制奸商,本来很快的一个电 ...

W10比W7快很多,有没有XP快就不知道,因为我无乎没用过XP,换个系统也没有什么学习成本吧

网友:
换,换,建议楼主换系统,至少是win7
都有这样的纠结
时代在变,
变变系统,会感觉,心情好很多,做为电子人,xp不能在玩了

网友:
5.28都能用XP,怎么5.22就不能了?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