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60S2单片机失效,用串口1下载程序,用串口2通信(p4.2-Rxd, p4.3-Txd),

楼主:
但是利用串口助手发送数据时,串口助手接受缓冲区没反应。求大神
#include "STC12C5A60S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flag,k;

void uart2_init()
{
       AUXR &= 0xF7;                //波特率不倍速
        S2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FB;                //独立波特率发生器时钟为Fosc/12,即12T
        BRT = 0xFD;                //设定独立波特率发生器重装值
        AUXR |= 0x10;                //启动独立波特率发生器

        AUXR1|=0Xf0;          //S2_P4=1 将uart2切换到p4口

          IE2|=0X01;// 允许串口2中断
          EA=1;
}

void uart2_receive(void) interrupt 8
{
    uchar a;
     a=S2CON&0X01;            //RI=0;
     if(a==1)
     {
       S2CON&=0xfe;
       k=S2BUF;
        flag=1;
}

}
void main()
{
    uart2_init();
    while(1)
    {
            if(flag==1)
      {
              IE2=0X00;        //Es=0
         S2BUF=k;
         while(!(S2CON&=0x02));
         S2CON&=0xfd;
          IE2=0x01;
               flag=0;
       }
    }
}

网友:
先不管中断接收,单片机给串口助手发数据有反应吗。发送调好,就看能不能进入接收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