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RS485 Modbus案例代码 ?

楼主:
求 RS485 Modbus案例代码 ?
最好是基于STM32F的。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版主!

串口已经做好了,两台 样机 通过 RS485的 A B连接后,可以正常的收发数据了

现在 就是  ...

分包识别,crc校验,指令和参数提取
也不是不公开,modbus只是一个框架,具体的指令和参数要自己定义和规划

网友B:
stm32的没有,不过原理差不多,modbus协议大部分是要自己做的,你先做串口啊

网友:
这种代码一般都是公司内部资料,不会公开的。。要开源代码去找freemodbus 吧。

网友:
干嘛不去某宝买

网友:
干嘛不去某宝买 +1

网友:
引用 网友B:
stm32的没有,不过原理差不多,modbus协议大部分是要自己做的,你先做串口啊

谢谢版主!

串口已经做好了,两台 样机 通过 RS485的 A B连接后,可以正常的收发数据了

现在 就是 对Modbus协议这一块的代码 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包识别,crc校验,指令和参数提取
也不是不公开,modbus只是一个框架,具体的指令和参数要自己定义和 ...

谢谢版主

网友C:
modbus是主-从通信。设备是从,主机是主,
主机发 地址+命令+开度+CRC
设备返回 地址+数据
如01 03 00 00 00 01  +CRC
是要地址是1号,读第00 00 地址开始的寄存器,00 01 表1个寄存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modbus是主-从通信。设备是从,主机是主,
主机发 地址+命令+开度+CRC
设备返回 地址+数据
如01 03 00  ...

谢谢大侠,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