函数的调用 和 回调 有何区别 ?

楼主:
请教:
函数的调用 和 回调 有何区别 ?

谢谢!

网友:
函数不说了,回掉函数实际上是用一个函数指针来预置部分功能,比如窗口的钩子函数
也不是一定用函数指针

网友:
默認說的是C語言吧,一個東西兩種表示,函数的调用 和 回调 可以簡單理解為等價,只是形式不同。

网友:
调用,是从使用函数、调用函数的角度。

回调 指被调用。
即: 已经制定了调用标准(即函数名、参数等),由你提供函数内容,编译后,就可被系统或别人调用。

比如: windows系统获取鼠标键盘等动作,但处理需要用户自己的程序处理, 于是需要提供处理键盘鼠标动作的函数, 由windows系统来调用(回调)。 但windows系统可是在你这处理程序前就开发发布了。
而你自己的程序调用windows的SDK则是调用。windows的SDK在你的程序直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