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做过纯电动汽车的整车控制器吗?有些问题想请教

楼主:
整车控制器根据采集油门踏板踩的深度,计算驾驶员请求扭矩值,但是这个扭矩值不能直接给电机控制器吧,我觉得应该分几次给,我想用最大最小扭矩值差值检测,如果差值变化不大,就是按一次累加多少,发送给电机控制器,但是,中间采集到的油门踏板,是个变化的值,像我这么处理的话,我感觉会有些弊端,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没有

网友A:
应该和电动车的效果一样吧!用霍尔元件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和电动车的效果一样吧!用霍尔元件不就行了。

我说的是软件编程,不是硬件检测用的。编程时,不应该是 把扭矩值直接给电机控制器,应该是做一个处理,要不然大扭矩时,车会穿出去。

网友:
买个电动车试一下
总要有同类产品参考下

网友:
牵引力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