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B<-->-电压, dBm<-->功率心算法

楼主:
卖点老酒

下面这组数据, 对于搞过功放和射频的人来说, 很熟悉吧, 就好比玩过路由器的人, 对192.168.0.x, 255.255.255.0 还有一些常用的DNS

电压 dB
2   6
3  9.5
5  14
7  17
11 21

功率(mW) dBm
2  3
3  4.8
5  7
7  8.5

好了, 请看

35(V)=5*7, 对应14db+17db=31db,

220v=11*5*2*2, 对应21db+14db+6db+6db=47db (实际上大家还要了解电压每增减10倍, 要相应增减20dB, 那么算法更简单: 220=11*10*2, 对应21db+20db+6db=47db)

28(mW)=7*2*2, 对应8.5+3+3=14.5dbm

只要稍有点心算能力, 很容易"眼珠子一转"就随口而出了

===========================

补充: 曾经有一位徐大师质疑我的记数数的方法, 认为像人民币那样如下记: 1, 2, 3, 10 就行了, 分别对应0, 6, 10, 20(db),
其实不然, 人民币是加法, 我要记素数是为了解决乘法, 素数为因数的好处: 除了解决它本身, 还可以解决它的整倍数,
比如说7倍电压, 你可以说我要求不那么高, 略等于6(3*2), 计16db, 或是略等于8(2*2*2)就行了, 计18db, 记住7倍=17db不是更好吗? 咱们中国人最不怕的, 就是记几个数字, 什么三七二十一, 你要译成英文, 绝对把老外绕到沟里去.
继续, 以7这个素数为例, 它解决了14, 21, 28, 35.....对不对?
14=7*2, 对应17db+6db
21=7*3, 对应17db+9.5db
28=7*2*2, 对应17db+6db+6db
......

撑握一些速算法, 对你开会非常有用, 逼格很高...

抽空再卖个变压器的...

网友:
最后, 如果你是搞音频的, 那么还要记住1V为标准音频分贝 2.2db, 记作2db好了, 如果某音频电压放大器输出5.5V, 是多少db?
5.5=11*5*0.1, 对应21+14-20=15(db), 再加2db为17db, 够牛扳的吧, 周边的人不信? 叫他用计算器算好了

网友A:
这个学会了,过一段时间就会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学会了,过一段时间就会忘的。

这是1996年我刚来深圳时, 每天搞无线电数据总结出来的, 呢玛这不就是真数的乘法和对数的加法嘛. 那时同事们人手一张电压-dB换算表, 我只用了几天就丢了. 到现在还记得, 这玩意比九九表还简单, 会了怎么可能忘呢?

网友:
读书的时候,电压和DB,实验室的老师好像也搞过这么一个表,不过,我是真忘了,看了这个贴子,回忆起学习的时光.

网友:
哈哈,就是记个对数表!
不过,其实5都不用记,5=10/2,记住 log2=0.301,立即可以得到 log5=1-0.301=0.699.
当年在中学读书时就是这么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就是记个对数表!
不过,其实5都不用记,5=10/2,记住 log2=0.301,立即可以得到 log5=1-0.301=0.69 ...

若是为了对付5倍, 确实10/2是可以的, 而且那怕是要计算25倍, 也可以计为100倍/2/2, 对应40db-6db-6db, 但是始终没有5*5, 对应14+14来得简便. 35, 45, 55, 75等, 也同样稍微麻烦.
如果要分个等级, 那么1,2,3,7,11是最需要记住的, 实际上只要你不在意AA这样的数的精度,11不记也没关系

网友:
这个速算经验分享的挺好,但是对一些基本概念还是要加以一些修正,避免对新人造成误导:

关于dB的概念,是个无单位相对值(正规的学校都教过),相当于中文的“倍”的概念。问:请问小明的身高是多少米?回答:小明的身高是1.1倍。这就看出问题了吧,小明身高是1米的1.1倍,这样才对。
您说的“0db电平是指1mW在600欧负载上的电压”应该对应的是0dBu,而且实际意义上这应该是以0.775Vrms为参考值描述的电压量,至于为何是0.775Vrms,正如您所说,因为这个电压在600Ω负载上产生1mW的功率。
dB加上不同的后缀才是具有物理量单位(因为有了参照量),比如0dBm(1mW),0dBuV(1uV),0dBFS(100%量程),0dBSPL(20uPa),等等。很多不正规的文档,包括一些测量器具的说明书,都容易犯这种错误,甚至以讹传讹,对很多初学者有误导(dB要表征物理量,必须同时说明其参照值)。
建议修正为:
“220Vrms=11Vrms*5*2*2, 对应21dBV+14dB+6dB+6dB=47dBV”(dBV就是以1Vrms为参考的物理量单位)
“最后, 如果你是搞音频的, 那么还要记住1Vrms为2.2dBu, 记作2dBu好了, 如果某音频电压放大器输出5.5Vrms, 是多少dBu?”【ps,标准音频分贝,似乎没有这个说法或定义】
我花了几十分钟打字,换成工资也有上百元了,虽然不多,但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