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运放构成的放大器的频响与稳定性

楼主:
帖子写好了,里面有公式与图,想用贴图的方式发帖,但不知为什么,无法贴图了,悲催!但既然开了帖,就不该太监了,所以下面只能码字。只是一些图没法发,只能用文字描述,公式同样有点惨不忍睹,各位看官将就看罢。

首先要说明,本帖只针对电压反馈型运放构成的放大器,电流反馈型运放不适合本帖讨论的所有结论。为了简单,文中用“增益”字样描述电压放大倍数。

先简单描述一下电压反馈型运放运放的开环幅频特性。通常这种运放在频率相对较低的位置有一个主极点,当频率远低于主极点频率时,运放的增益是A0;在接近主极点频率时增益下降,在主极点频率处大约下降3dB;频率高于主极点后,增益趋于按照-20dB/dec斜率滚降,将此斜率一直延长到增益为0dB处的频率被称为增益带宽积(GBP)。由于运放存在高阶极点和可能的零点,开环频率特性在接近0dB处的斜率通常要改变(常见的是低于-20dB/dec),所以开环频率特性经过0dB的频率通常并不与GBP相同,尤其是非完全补偿型运放更是相差很大。

运放的开环相频特性是:在远低于主极点频率处,相位为0度;在主极点处约为-45度;高于主极点频率后趋于-90度;在幅频特性接近0dB附近由于高阶极点的影响,相位再次下降,通常全补偿型运放在0dB处约为-140度到-150度左右(也有超出此范围的,但肯定不到-180度),非全补偿型运放在0dB处的相位接近-180度甚至低于-180度。

如果不考虑高阶极点等影响,只用一个主极点描述运放的开环频率特性,那么其表达式是A(jf)=A0/(1+jf/fp),其中fp就是主极点频率。另外,还有一个重要表达式是GBP=A0*fp.

网友:
下面考虑运放加入反馈后的闭环情况。为了避免混淆,用Ac表示闭环后放大器的频响。

先考虑一个最简单的情况:反馈网络全部由电阻构成,此时反馈系数F是一个实数。令反馈电阻为RF,运放反相输入端对地电阻为RG,则F=RG/(RG+RF).

根据负反馈理论,闭环后放大器的频率特性是

Ac(jf)=A(jf)/[1+A(jf)*F]

可以证明,在F较小(即放大器增益较大)的条件下,运放的高阶零极点对于闭环后放大器的影响很小,可以忽略,因此用前面只考虑主极点的运放开环频率特性代入上述关系,得到

Ac(jf)=(1/F)*{1/[1+jf/(F*GBP)]}

所以,闭环后放大器的幅频特性是

Ac(f)=(1/F)*{1/sqr[1+(f/(F*GBP))^2]}

由这个关系就可以推导在F较小时放大器的幅频特性,以及Ac、f与GBP三者的关系。

网友:
下面以一个例子说明。

设计一个音频放大器,要求增益为200倍,在22kHz处增益下降不超过1dB。若用一个运放实现,则该运放的GBP要求可以作如下估计:

-1dB换算为数值是1/1.122,反馈系数为F=1/200=0.005(假设是同相放大器,若是反相放大器则为1/201),根据前面的讨论就有

1/sqr[1+(f/(F*GBP))^2]>1/1.122

所以就得到了GBP的要求如下:

GBP>22kHz/{0.005*sqr[(1.122)^2-1]}=5647kHz

网友:
值得注意的是:运放闭环后的频率特性只与反馈系数有关,与放大器是同相放大还是反相放大等因素无关。一个典型的例子是:

一个反相加法器,RF=10k,两个加法输入端的电阻分别为10k与1k,此时两个输入的增益(绝对值)分别为1与10,但是由于整个放大器的反馈系数只有一个,就是F=(10||1)/[(10||1)+10],所以两个输入信号的频响是完全相同的!

网友:
不能贴图,提示什么呢?我们看看帮忙处理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有pdf文档的,只是在发帖时不知为什么没法发上来。今天发现似乎可以发了,于是将原来的文件稍作改动 ...

thank u very much!!!

网友:
收益了 感谢楼主的分享,楼主辛苦了

网友:
很不错的 文档  大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