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6负片敷铜求助。。。

楼主:
      第一次接触allegro,在PCB对电源层和地层(用的是负片)敷铜直接就把板子上所有通孔类引脚和via都覆盖了,完全没区分是不是相同网络。拿别人的板子用同样操作敷铜又是正常的,折腾半天实在没搞懂是哪里不对~求大神们讲解下。。

网友A:
能上图再说清楚下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上图再说清楚下么?

就这样,负片敷铜不区分通孔就直接覆盖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这样,负片敷铜不区分通孔就直接覆盖了~

敷铜类型设置选项设置了么?是动态敷铜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敷铜类型设置选项设置了么?是动态敷铜么?

选了,是动态铜皮!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选了,是动态铜皮!

这就奇怪了

网友:
shape   delete isiands  删除死铜就好了,

网友:
楼主解决没有啊,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
简单问题,因为你pad designer 设计的时候,没有加入anti pad 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