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意设置一个错误,但是编译后AD上不显示错误,说没有错,这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故意设置一个错误,但是编译后AD上不显示错误,说没有错,这是怎么回事呢?求助大神

网友:
重点内容没说出来

网友:
说明你留你错误是可以理解的,哈哈

网友:
AD猜透了你的心思

网友:
AD上有错误校验,但你如果没设是什么项,也白费

网友:
这个要看你放的是什么错误,这种情况最好来具体的截图出来,否则别人只能靠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