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69 AD的问题

楼主:
问个问题
用官方的程序移植一个AD DA的程序,A0采样输入,用中断,  DAC1输出模拟量,DA不工作。屏蔽了AD的初始化程序DA;
恢复正常了。ADC12CTL0  和ADC12CTL1  这两个寄存器都要影响DA吗?
如何设置让AD,DA同时用起来?

网友A:
应该能同时设置吧,参看两个历程融合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能同时设置吧,参看两个历程融合一下。

谢谢指点

网友:
这个的话,一定要参考用户手册走,你应该还是以配置寄存器的方式操作的吧。这个你要具体看用户手册中寄存器的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