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输入捕获

楼主:
我现在tim1输出固定频率的互补pwm,想检测其上升沿(输入捕获吧),是不是只能用tim1来实现?

网友:
附上代码
void TIM1_Init(void)
{
   TIM1_PSCRH=0X00;
   TIM1_PSCRL=0X00;
   TIM1_ARRH=0XFF;
   TIM1_ARRL=0XFF;
   TIM1_CNTRH=0X00;
   TIM1_CNTRL=0X00;
   TIM1_CCER1&=0XEE;
   TIM1_CCMR2=0X02;      //CH2来捕获CH1输出的互补pwm
   TIM1_CCER1=0X15;
  TIM1_IER=0X02;
   TIM1_CR1=0X85;
}
#pragma vector=0x0E
__interrupt void TIM1_CAP_COM_IRQHandler(void)
{
   if(TIM1_SR1&0X04=0x04)  //代表上升沿到来?
{
TIM1_SR1=0X00;
}

网友:
上面代码是CH1输出互补的pwm,CH2来输入捕获其上升沿

网友A:
tim2也可以的,tim3也可以的,都有比较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tim2也可以的,tim3也可以的,都有比较器

你意思是把tim1的输出用线接到tim2或者tim3引脚上吧

网友A:
是啊,你要用这功能肯定啦,不然怎么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啊,你要用这功能肯定啦,不然怎么测

TIM1_CCMR2=0X02 这就是CC2通道配置为输入,把IC2映射到TI1FP2,不就吧CH1的输出pwm接到CH2吗,我刚接触,不是很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