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机器组装好,GRBL运行正常,但光驱雕刻机不动!

楼主:
求助,关于机器组装好,GRBL运行正常,但光驱雕刻机不动!

大家好,菜鸟求助!
按照论坛教程,模仿秀了一下。。
运行GRBL 9600可以连接。。但是导入文件以后。。只有软件在运行。。
机器不动。。

因为第一次使用 ARDUINO。。所以对扩展版和UNO R3 几乎是0认识。。

四个细分跳线我用的都是1/16...其他跳线没有接任何...

外接的电脑电源引出的 12V 电源..

没有接激光头。。只是XY测试就失败了。。

用手去推X.Y轴的机械机构,感觉没有电机阻力加大的感觉。。。以为电机坏了。。把 A和B的+-短接后。。阻力明显。。但是插在4988引脚上就没有变大。。。让我感觉线圈+-没有联通。。

疑问:
1.难道是A4988默认电流太小?需要手动调整一下微型电位器加电流么?
2.是不是有哪些必须的跳线帽我没有接?
3.难道是电脑12V电源功率不够?我觉得可能性不大。
4.有没有可能是 UNO 或者 CNC扩展版故障?

请求各位指点小弟!

网友A:
这个情况,先看看驱动与步进电机的接线对不对。然后换4988驱动板,测试,通常都是接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情况,先看看驱动与步进电机的接线对不对。然后换4988驱动板,测试,通常都是接线问题

谢谢...唉 但是还是不行  电机用 TB6650就能带动 用4988就不行。。不过话说回来 我的居然是 HR4988 应该可以垂直代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