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

楼主:
 为什么文件下载不下来?

网友:
你好,是什么文件,有链接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smartking/555033

你好,经过测试是可以下载的。不要用第三方下载软件,直接用浏览器下载即可。
你下载提示什么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经过测试是可以下载的。不要用第三方下载软件,直接用浏览器下载即可。
你下载提示什么了吗?

我就是直接点的下载,然后出来一个绿色的箭头飘到下载那,但是一会就不绿了,而且下载也点不开,去文件夹里看也没有,什么也没提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直接点的下载,然后出来一个绿色的箭头飘到下载那,但是一会就不绿了,而且下载也点不开,去文件夹 ...

可以截图看下吗?或者更换一个浏览器下载,如原系统自带浏览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截图看下吗?或者更换一个浏览器下载,如原系统自带浏览器

在附件里

新建 Microsoft Word 文档.docx

网友:
你点那个浏览器的箭头看看是不是下载结束了

网友:
你点那个浏览器的箭头看看是不是下载结束了

(点击编辑框图片按钮就可以上传图片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点那个浏览器的箭头看看是不是下载结束了

我点了,但是没有任何反应......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点了,但是没有任何反应......

这是你的浏览器问题了。建议更换浏览器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你的浏览器问题了。建议更换浏览器试试。

恩,谢啦,我先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恩,谢啦,我先试试

不客气,有什么问题再咨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有什么问题再咨询

可以下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