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保护电路求助

楼主:
在220v交流保护电路中,保险丝的选择低于它的额定电压就行;这里不用考虑峰值电压吗;我记得选压敏电阻时还要考虑峰值电压的,还是并联在交流电路中的元器件才要考虑峰值电压,串联的就不用考虑;请高手解释一下;在此感谢

网友:
220V的交流电保险丝一般是250V的,压敏电阻一般自己用的10D471K ,具体看你整机是做什么

网友:
保险丝与峰值电压没关系
应该是电流
实际电流大于额定电流时熔断时间很重要

网友:
具体要找一下保险丝大厂的参数看看
下面是找个说法,供参考,
按一定规格的保险丝给出在1.5倍额定电流时,保险丝最少可以持续工作60分钟;
在2.1倍额定电流时,最大可以持续工作2分钟;
在2.75倍额定电流时最少可以工作400ms,最多可以工作10S;
4倍、10倍额定电流时对熔断时间要求。

网友:
实际上,保险丝工作时,只与它的通过电流所发出的热量相关,太热了它就断了,如果急剧升温,它就叫“爆”,

可见,保险丝用在220V电路中还是其它电路,是没有关系的。

压敏电阻保护,因为它是并联在电路中,工作时要承受工作电压,因此,必须考虑它的电压变动情况。

网友:
感谢各位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