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P装不上的感悟

楼主:
这几天电脑坏了,我重新装了,但装到DXP 2004时,就是破解不了。网上也有破解不了的。

后了下了好多个版本,都是破解不了。

我要想放弃的时候,一个安装说明提醒了我。

protel dxp2004下载|protel dxp2004 简体中文破解版

在winxp系统下,软件破解方法如下:
1、下载解压,得到“protel dxp2004原程序”、“汉化补丁”、“元件库” 和“注册机”等文件夹;
2、进入原程序文件夹,双击“Setup.exe”安装原版软件,依提示安装即可;
3、请稍等一会,马上安装完成;
4、安装完成后,进入“汉化补丁”文件夹,双击“DXP2004SP2补丁.exe”安装汉化补丁,一直next即可。
5、再进入“元件库”文件夹,双击“DXP2004SP2_IntegratedLibraries.exe”安装元件库;
6、然后,进入“Protel2004_sp2_单机版注册机”将“Protel2004_sp2_Genkey.exe”复制到软件安装目录下,进行注册激活;
7、成功后,打开软件,你将看到一个全新中文版界面的protel dxp2004。

那就是汉化补丁,我装了下,根本就不是什么汉化补丁,它就是个补丁,然后可以越过库的安装直接破解。

这次我成功了,以前装protel99,我遇到汉化的东东统统不装。但这个DXP必须得装。

在这里提醒大家一下,同时也MARK一下。

网友A:
百度网盘直接装AD15吧
http://yun.baidu.com/s/1gddLfyF
altium designer15 破解版 含破解补丁.zip

网友B:
为啥还要这个版本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啥还要这个版本

因为图纸全是这个画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为图纸全是这个画地

AD不需要,别的版本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为图纸全是这个画地

新版本是可以兼容旧图纸的。新版本画PCB方便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百度网盘直接装AD15吧
http://yun.baidu.com/s/1gddLfyF
altium designer15 破解版 含破解补丁.zip

谢谢哈!!!下来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百度网盘直接装AD15吧
http://yun.baidu.com/s/1gddLfyF
altium designer15 破解版 含破解补丁.zip

不是AD15。下载简直浪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AD15。下载简直浪费时间

看了你的回复,我在2016.12.20上午11.46分试着下载,完全可以下啊!

看下载的情况

只不过现在百度网盘现在有限速,,,
想下载的话,可以找个百度无限速下载
我这里4M联通网络,下载才150K
2.91G,,时间比较长,找个百度无限速下载完全可以下下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不是AD15。下载简直浪费时间

已经连续下载十分钟了,还是可以下载的,
速度慢,是因为百度网盘对下载做了限制,请找个无限速百度下载器,完全可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已经连续下载十分钟了,还是可以下载的,
速度慢,是因为百度网盘对下载做了限制,请找个无限速百度下载器, ...

可以下载没错。安装试试就知道了。没有内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下载没错。安装试试就知道了。没有内容。

哦,,,,
原来如此
哪大家还是重新找下载链接吧
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