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开关电源的问题

楼主:
想自己设计个开关电源玩一下;望各位大神不吝赐教,在此感谢220V输入的开关电源;我的输出只要求一个LED灯能点亮就行;保护电路中我的保险管取多大的电流0.5A,1A或者有没有更小的

网友:
一个LED灯?
先确定用什么样的一个LED灯,供电电压多高,输入电流多大,
即电源的负载的功率是多大
然后根据功率大小,确定电源的方案

网友:
“我的输出只要求一个LED灯能点亮就行”
那就用你能够买到的最小电流的保险管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个LED灯?
先确定用什么样的一个LED灯,供电电压多高,输入电流多大,
即电源的负载的功率是多大
然后根据 ...

LED灯直流2-3伏的;电流10-20MA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LED灯直流2-3伏的;电流10-20MA的

楼主的这个灯属于发光二极管啊
弄一个220V电源,带几个发光二极管吗,,,,可以直接用手机充电器方案,加上限流电阻,比较简单
主要看这个灯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所说的,这不是所谓的LED灯
现在的led灯,稍微小一点功率的led灯珠,如3225封装,5730封装的有0.5W的,正向电压3.1-3.4V,电流150mA
还有更大封装,有1W灯珠350mA 3W的灯珠700mA

网友:
我用过的最小规格的保险丝是0.15A, 不过在冬天要0.4A要半分钟才熔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