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C振荡电路,如何包含两种频率?

楼主:
要求一个线圈中包含200kHz和2MHz频率的正弦波,二者幅值分别为3v和1v,最后线圈出来的正弦波信号是二者的相加。
用啥方法?谢谢指点!
用调幅电路?

网友A:
既然要求是相加,两个信号直接叠加放大就行了。调幅的信号看起来似乎也是两个信号,但是实际上最后是无法通过滤波之类的线性手段将两个信号分离的。这时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就看项目的要求了。

网友B:
用调幅电路,就不是两个不同频率信号相加了。那是不能满足你的要求的。
如gmchen所说,直接叠加即可。

网友C:
输出波形实际上是200KHz调制2MHz,用单个LC很能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要求是相加,两个信号直接叠加放大就行了。调幅的信号看起来似乎也是两个信号,但是实际上最后是无法通 ...

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用调幅电路,就不是两个不同频率信号相加了。那是不能满足你的要求的。
如gmchen所说,直接叠加即可。

你好!直接叠加会不会有问题?负载不是空的,是一个线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输出波形实际上是200KHz调制2MHz,用单个LC很能实现。

那该用什么方法?用波形调制的方法吗?但是我看样机上只有一个线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直接叠加会不会有问题?负载不是空的,是一个线圈。

你最好将要求描述得更清晰一些。如果只有一个线圈,且不与其他元件构成谐振的话,直接通过叠加就容易实现1楼提出的要求,但是如果线圈与其他元件有耦合或联系,尤其是构成谐振的话,就相对要麻烦一些。

网友:
楼主是否可以将所有要求全部提出来?描述不清晰,别人想帮你也帮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调幅电路,就不是两个不同频率信号相加了。那是不能满足你的要求的。
如gmchen所说,直接叠加即可。

如8楼和9楼gmchen所说,你的描述不够清晰,所以难于回复。
负载是一个线圈,你需要该线圈两端200kHz幅值3V,2MHz幅值1V,那么:该线圈电感量多大?线圈是否与其它元件联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那该用什么方法?用波形调制的方法吗?但是我看样机上只有一个线圈。

现在先看看按照你的叙述,200KHz/3v与2MHz/1v两个正弦波相加,输出是200KHz调制2MHz的波形,如附件。

网友C:
楼主,上述波形是否是你所说的波形?
你既然有样机,贴出电路不是更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好!直接叠加会不会有问题?负载不是空的,是一个线圈。

“直接叠加会不会有问题?负载不是空的,是一个线圈”
“叠加”是有前提条件的,这个元件必须是信号可以在其上叠加的。
这样的元件,必须是线性时不变元件。线性,是指其电压/电流特性是一条直线(不一定成正比,即直线不必过座标原点)。时不变,是指其特性不随时间变化。只有这样的元件才可以让两个信号“叠加”。
线圈如果没有铁芯,是可以满足条件的。但若有铁芯,则只有铁芯中磁通密度不大时才可以认为是满足上述条件的,才可以叠加。铁芯中磁通密度比较大则不能叠加。至于铁芯中磁通密度达到多少才算“大”,那要看铁芯材料,也要看你所要求的精密程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好!直接叠加会不会有问题?负载不是空的,是一个线圈。

另外,标题说的是“LC振荡电路”,但6楼说“一个”线圈“。
仅仅一个线圈,是不能称为”LC振荡电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先看看按照你的叙述,200KHz/3v与2MHz/1v两个正弦波相加,输出是200KHz调制2MHz的波形,如附件。

就是这个波形啊。在某个线圈上如何产生这个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上述波形是否是你所说的波形?
你既然有样机,贴出电路不是更好?

就是这个波形。如何在某个线圈上产生这样的波形?线圈是和其他元器件(如电容)组成振荡电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叠加会不会有问题?负载不是空的,是一个线圈”
“叠加”是有前提条件的,这个元件必须是信号可以 ...

谢谢指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另外,标题说的是“LC振荡电路”,但6楼说“一个”线圈“。
仅仅一个线圈,是不能称为”LC振荡电路“的 ...

你好!是有其他元器件组成振荡电路,但是线圈只有一个,我看了线圈输出的波形,就是楼上一位大侠贴出来的样子。板子上还有电解电容有2个。线圈中有铁芯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是有其他元器件组成振荡电路,但是线圈只有一个,我看了线圈输出的波形,就是楼上一位大侠贴出来的 ...

各楼回复的网友说过多次了,你的描述不够清晰。我问该线圈电感量,是否与其它元件联接。现在你倒是说有其它元器件,板子上有两个电解电容,线圈中有铁芯。怎么联接的?不知道,电感量电容量多大?不知道。除两个电解电容外还有没有其它元器件?不知道。

网友:
顺便再多说两句。
电压源不能并联,电流源不能串联。“叠加”时务必考虑到这一点。

网友:
不知道楼主此电路有何用?既然用样机,还来求电路。
首先要一个产生200KHz/Vp约4v的正弦波,然后与10倍频谐波2MHz相加,大致可以实现,你自己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