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式电视机电源变压器初次级串接电阻作用

楼主:
如题请教各位,图中电阻R707/708作用?

网友:
图片中初级次级之间确实有两个串联的元件,但图片太模糊,实在无法看清楚。

网友:
补充下是两点6.8M电阻,如图所示!

网友:
补充下是两个6.8M电阻串联后连接到初级与次级之间,如图所示!

网友:
这两个大阻值电阻, 是为了给电视机放电用的, 由于电视机的阳极电压很高, 如果电视机的地是悬浮的话, 空气电离后, 地电位相对大地来说是个负值, 电荷的积累可能导致电源变压器一二次侧打火甚至击穿, 这是非常危险的. 老式的电视机是双头插头, 没有专用的PE端, 因此在电源变压器的初次级接大阻值电阻, 可以抑制负电荷的积累, 避免发生事故.

网友:
学习了,确实是两抓插头!开始猜也是为了释放电荷用的,就是不知道为了释放哪里的电荷!

网友:
这回了解透彻了,多谢解释!

网友:
蚂蚁说的不错。更详细的解释一下:显像管靠电子撞击荧光粉发光,为使电子的速度足够快以产生足够的亮度,显像管内有多个阳极,分别接有不同的高压,尤其是第二、四阳极,称“高压阳极”,利用很高的正电压吸引带负电荷的电子加速。高压阳极的电压由行输出变压器的高压绕组也称“高压包”提供,根据不同显像管的尺寸从3kV到20多kV不等,但变压器输出的是交流电,虽然经高压硅堆(内有很多高反亚二极管串联构成)整流成脉动直流,但脉动直流对电子的加速作用是不稳定的,故必须滤波成足够平稳的直流电。但是,耐压几千伏甚至几万伏的电容体积太大,重量、成本也是电视机无法接受的,所以有人想出了一个巧妙的解决办法:在显像管锥体的内外壁分别涂上导电的石墨,利用显像管玻璃做绝缘层,没花多少成本就实现了高压电容。同时,内壁的石墨层还能顺便吸收从电子枪出来的杂散电子,避免不受控的杂亮点。该电容,一段接高压阳极,另一端接系统地。但是,因高压阳极的电压非常高,系统地如果没有接大地,通过高压电容的耦合及空气的电离效应,系统地会逐渐带上很高的对大地电压差,而早期电视都是变压器供电的浮地设计,不需要接大地,故而需要通过高值电阻释放电荷,否则变压器会承受初次级间的高压差而可能导致击穿。不过,该设计仅见于早期的彩电和大屏幕黑白电视,小尺寸的黑白电视因高压阳极电压有限(不超过5kV),很难积累到足够的压差,故而不需要这个电阻。1980s以来的彩色电视因采用开关电源高压供电,自然也无需这样的设计。
如果楼主拆修过CRT电视或显示器,就会发现,用久了的显像管外壁以及高压线、行输出高压包等处都会积攒大量极细微的黑尘(尘土颗粒越小,对光的吸收越强,颜色就越黑),这就是高压所致强电场的作用。
我初中时自己装12寸小黑白电视,被高压包出来的高压电击过一次。因开始不知道将显像管外壁石墨层接地,又在关机下被积攒的高压电击过一次。两次都没直接碰到,靠近时空气直接就给击穿了,而被石墨层电击的那次干脆还通过了一只试电笔,照样直接拉弧,感觉那叫个“酸爽”,半天胳膊都是麻的,给吓的再不敢乱来,只能好好看书,理解原理,严格按安全规范来。

网友A:
说到电视机的高压电击, 除了感觉很剌激之外, 倒也没有生命危险。那怕是38寸的彩色显像管阳极电压也不过30KV,石墨层的静电容几千PF, 就算是0.01uF, 电量也仅0.3mC。
安防行业电子围栏的单次脉冲电量上限是2.5mC电量, 对人体不会有危险,连昏獗都是极不可能的,靠有限的电击产生强烈的镇摄作用;
而监狱的电网单次脉冲电量则达40mC,可使人昏獗。甚至因控制器故障连续打击可能发生生命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到电视机的高压电击, 除了感觉很剌激之外, 倒也没有生命危险。那怕是38寸的彩色显像管阳极电压也不过30KV ...

那是相当的“刺激”。
俺第一次被高压电击,是刚装好电视开始调试时,发现亮度很暗,调亮度和辅助亮度电位器也无法提高到正常亮度,于是换高压硅堆,怀疑是处理品反向漏电太大。再开机还是一样,看了一眼发现高压硅堆的盖子没拧紧,以为是接触不良,伸手就去拧。还没挨到盖子,一道电弧飞过来,感觉手臂被重击了一下,后来麻了好一会儿……
第二次被高压电击是在电视调好以后,因为显像管石墨层一直没接地,突然想到上面可能会带电,于是关了机拿了个试电笔去测,还没挨到又是一道电弧过来,直接就把试电笔扔了,重重地砸在暖气片上,发出很大声响,家人赶紧跑过来看怎么了……
第二次高压电击没再感到酸麻,冲击力也远不如第一次,但感觉还是很害怕,以后就彻底学乖了。
其实现在想想,要是一开始石墨层就接了地,加上电容储能,第一次被电击可能会更严重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