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Designer怎样为4层板输出Gerber文件

楼主:
这里的GP1和GP2是负片,需要特殊设置吗?

生成的gerber文件我看到中间的电层和地层还是原来的样子
厂家在做的时候这层应该不是这样的吧?

或者怎么才能让GND层用正常的方式显示呢(圆点处是透光的,其它地方是铜皮)?

网友A:
AD生成Gerber文件时把该选的层选上即可,不用考虑负片正片
其实GTS Top Solder 顶层阻焊层,有人也称为防锡层,其实也是负片

正确预览Gerber文件好像要修改扩展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D生成Gerber文件时把该选的层选上即可,不用考虑负片正片
其实GTS Top Solder 顶层阻焊层,有人也称为防锡 ...

你是说厂家可以从GERBER文件中看出这个层是不是负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说厂家可以从GERBER文件中看出这个层是不是负片?

那是一定要看到的
作为我们正确生成gerber即可
gerber文件对每个层的文件后缀是不同的,
其实,板厂也不管什么负片正片
人家是按照后缀文件,有一层,做一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一定要看到的
作为我们正确生成gerber即可
gerber文件对每个层的文件后缀是不同的,
其实,板厂也不 ...

我同意,其实板厂只看gerber,正片和负片对他们来说都是一样的。只要最后的输出文件,其他的他们才懒得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