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B3330X做50W/2.65A的LED驱动电源电流出现误差±10% ,怎么回事?

楼主:
各位大侠麻烦帮忙看看这是神马情况
  最近在做一款60W的电源,IC用的是OB3330XCP,220V单电压输入20V/2.65A输出,批量恒流误差范围大2.65A±10%,在老化时电流会下降200mA左右,且线性调整率较差,变压器用的是PQ3220,初级:次级:反馈=38:15:6,感量290uH,夹层绕法,另附上原理图和PCB布局以及昂宝0B3330X  Datasheet:  希望哪位大侠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图中并未看到有电流反馈电路, 那么想必是PSR了, 变压器处于DCM, 那么变压器原边电感量在高温下的变化, 以及检流电阻的温飘就会影响输出电流, 这是PSR的局限性. 最后是选用与磁芯温飘相反的电阻, 同时控制二者的温升比例来作补偿.

网友A:
虽说单位长度和面积的气隙的磁阻远大于磁芯磁阻, 不过磁芯的磁路长度远大于气隙, 且其温飘太大(气隙温飘基本为0), 故也有一定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说单位长度和面积的气隙的磁阻远大于磁芯磁阻, 不过磁芯的磁路长度远大于气隙, 且其温飘太大(气隙温飘基 ...

谢谢,我现在调整补偿电阻,就是+B接到源极,那两个1M的电阻,改用合金电阻,但是效果不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中并未看到有电流反馈电路, 那么想必是PSR了, 变压器处于DCM, 那么变压器原边电感量在高温下的变化, 以及 ...

我的变压器设计参数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变压器设计参数有问题吗?

IC的DS里应该有设计指南

网友:
可以用菱奇LZC811C啊    100W 效率可达90%   且成本比OB3330成要要低一点  @@:2355827366刘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