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leo-F413ZH 工程版测评(中): 浮点计算, 频率计

楼主:
  浮点计算单元(FPU)的测试。先还是用前面那个程序,修改了一下,避免了中间的double/single类型转换:
uint32_t test(int32_t *data, uint32_t size)
{
    uint32_t i;

    float diff=0.0;
    for(i=0; i< size; i++)
    {
        float angle=data[i]/3.4178e+7f;
        float x = cosf(angle);
        float y = sinf(angle);
        float x2 = x*x;
        float y2 = y*y;
        float c= x2+y2;
        diff += fabsf(c - 1.0f);
    }
    return diff*1e6f;
}

  在默认编译指令下,上面的代码不产生浮点指令,而是调用gcc的软浮点程序来计算的:
10000440 <test>:
10000440:       e92d 41f0       stmdb   sp!, {r4, r5, r6, r7, r8, lr}
10000444:       2900            cmp     r1, #0
10000446:       d032            beq.n   100004ae <test+0x6e>
10000448:       4604            mov     r4, r0
1000044a:       2500            movs    r5, #0
1000044c:       eb00 0881       add.w   r8, r0, r1, lsl #2
10000450:       f854 0b04       ldr.w   r0, [r4], #4
10000454:       f000 fe9e       bl      10001194 <__aeabi_i2f>
10000458:       4916            ldr     r1, [pc, #88]   ; (100004b4 <test+0x74>)
1000045a:       f000 f9f7       bl      1000084c <__aeabi_fdiv>
1000045e:       4607            mov     r7, r0
10000460:       f000 ffd8       bl      10001414 <cosf>
10000464:       4606            mov     r6, r0
10000466:       4638            mov     r0, r7
10000468:       f001 f812       bl      10001490 <sinf>
1000046c:       4631            mov     r1, r6
1000046e:       4607            mov     r7, r0
10000470:       4630            mov     r0, r6
10000472:       f000 fbcf       bl      10000c14 <__aeabi_fmul>
10000476:       4639            mov     r1, r7
10000478:       4606            mov     r6, r0
1000047a:       4638            mov     r0, r7
1000047c:       f000 fbca       bl      10000c14 <__aeabi_fmul>
10000480:       4601            mov     r1, r0
10000482:       4630            mov     r0, r6
10000484:       f000 f876       bl      10000574 <__aeabi_fadd>
10000488:       f04f 517e       mov.w   r1, #1065353216 ; 0x3f800000
1000048c:       f000 fcec       bl      10000e68 <__aeabi_fsub>
10000490:       f020 4100       bic.w   r1, r0, #2147483648     ; 0x80000000
10000494:       4628            mov     r0, r5
10000496:       f000 f86d       bl      10000574 <__aeabi_fadd>
1000049a:       4544            cmp     r4, r8
1000049c:       4605            mov     r5, r0
1000049e:       d1d7            bne.n   10000450 <test+0x10>
100004a0:       4905            ldr     r1, [pc, #20]   ; (100004b8 <test+0x78>)
100004a2:       f000 fbb7       bl      10000c14 <__aeabi_fmul>
100004a6:       f000 f84d       bl      10000544 <__aeabi_f2uiz>
100004aa:       e8bd 81f0       ldmia.w sp!, {r4, r5, r6, r7, r8, pc}
100004ae:       4608            mov     r0, r1
100004b0:       e8bd 81f0       ldmia.w sp!, {r4, r5, r6, r7, r8, pc}
100004b4:       4c0260f4
100004b8:       49742400

  上面反汇编中没有一条是FPU的指令。形如 __aeabi_fmul() 这样的函数是gcc库函数,实现浮点运算。sinf() 和 cosf() 两个函数是C标准库 libm.a 中的。
  如何让GCC生成FPU的指令呢?搜了下,在 http://gcc.gnu.org/onlinedocs/gcc/ARM-Options.html 列出了ARM平台的特定选项,其中 -mfpu=xxx 指定使用FPU,不过还没完,还需要 -mfloat-abi=... 指定浮点参数如何传递。结合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RM_architecture 的信息,Cortex-M4F对应的FPU应该是 fpv4-sp-d16,所以在GCC编译选项中增加 -mfpu=fpv4-sp-d16 以及 -mfloat-abi=softfp, 然后可以看到编译代码变化:
10000440 <test>:
10000440:        b538              push        {r3, r4, r5, lr}
10000442:        ed2d 8b06         vpush        {d8-d10}
10000446:        b389              cbz        r1, 100004ac <test+0x6c>
10000448:        ed9f 9a19         vldr        s18, [pc, #100]        ; 100004b0 <test+0x70>
1000044c:        ed9f aa19         vldr        s20, [pc, #100]        ; 100004b4 <test+0x74>
10000450:        4604              mov        r4, r0
10000452:        eb00 0581         add.w        r5, r0, r1, lsl #2
10000456:        eef7 9a00         vmov.f32        s19, #112        ; 0x70
1000045a:        ecf4 8a01         vldmia        r4!, {s17}
1000045e:        eef8 8ae8         vcvt.f32.s32        s17, s17
10000462:        eec8 8a8a         vdiv.f32        s17, s17, s20
10000466:        ee18 0a90         vmov        r0, s17
1000046a:        f000 fe95         bl        10001198 <cosf>
1000046e:        ee08 0a10         vmov        s16, r0
10000472:        ee18 0a90         vmov        r0, s17
10000476:        f000 fecd         bl        10001214 <sinf>
1000047a:        ee06 0a90         vmov        s13, r0
1000047e:        ee66 7aa6         vmul.f32        s15, s13, s13
10000482:        42ac              cmp        r4, r5
10000484:        eee8 7a08         vfma.f32        s15, s16, s16
10000488:        ee77 7ae9         vsub.f32        s15, s15, s19
1000048c:        eef0 7ae7         vabs.f32        s15, s15
10000490:        ee39 9a27         vadd.f32        s18, s18, s15
10000494:        d1e1              bne.n        1000045a <test+0x1a>
10000496:        eddf 7a08         vldr        s15, [pc, #32]        ; 100004b8 <test+0x78>
1000049a:        ee29 9a27         vmul.f32        s18, s18, s15
1000049e:        eebc 9ac9         vcvt.u32.f32        s18, s18
100004a2:        ee19 0a10         vmov        r0, s18
100004a6:        ecbd 8b06         vpop        {d8-d10}
100004aa:        bd38              pop        {r3, r4, r5, pc}
100004ac:        4608              mov        r0, r1
100004ae:        e7fa              b.n        100004a6 <test+0x66>
100004b0:        00000000
100004b4:        4c0260f4
100004b8:        49742400

  除了 sinf() 和 cosf() 两个函数没有直接对应的浮点指令的外,其它运算都直接翻译成FPU的指令了。这两个函数在 libm.a 当中,软件算法也是要使用很多的浮点计算的,那么它用指令还是用模拟实现呢?查看下arm-gcc的目录树,发现 libm.a 这个文件有很多个,在不同的子目录下:

  Cortex-M4F 对应的 ARM 版本是 ARM-v7e-m, 故有三个 libm.a 对应,分别是默认的、softfp目录下的和fpu目录下的。softfp 和 hard (fpu)是不同的ABI模式,就是参数传递约定不同,不能通用,所以分开成两个库了。默认的那个数学库,应该是不使用浮点处理器的。好,GCC是如何选择使用哪个库来连接呢?我发现是根据 -mfpu 和 -mfloat-abi 选项的。如果直接调用 ld 程序来连接,就要自己选择库文件了。
  比较下几种方式的平均执行周期:数值越小执行越快
一般运算用库函数一般运算用FPU
库函数软件模拟 54115359 48338666
库函数用FPU 12504408 6730899

  可发现即使数学库函数用FPU进行浮点运算,在代码中直接用浮点指令而不经过函数调用能节省很多机器周期。

  从ST网站下载的软件开发包里面,有CMSIS的数学库:arm_math. 而且提供了源程序。不妨把其中的 arm_sin_f32() 和 arm_cos_f32() 两个函数拿出来试试。这两个函数计算三角函数是用查表加插值的方法。我对比发现虽然它快,计算误差也比GCC的函数大了很多,不要求很准确才敢用啊。
  在不用FPU的条件下,平均执行周期为 27879682; 用了FPU以后变为 2326043——程序获得超过十倍的加速。

  总结:需要单精度浮点运算的时候,使用STM32F413 Cortex-M4F处理器中的FPU是可以极大提高计算能力。没有FPU的时候,浮点计算开销一部分是软件模拟算法的,一部分是运算函数调用产生的。CMSIS的DSP数学库有许多巧妙的算法可以去发掘,牺牲精度,换来更短的执行时间。

网友:
  STM32F413有两个32-bit的Timer, 最高可以在100MHz频率下计数。虽然100MHz并不是很高,对于一般单片机背景的DIY项目来说,测个频率也差不多够用了。最直接的测量频率的方法是用被测时钟信号作为定时器的时钟输入,然后将定时器打开,等待一个固定的时间段再关闭,看计数值是多少。
  虽然这样可以测量很高的频率,比如用F413能测到100MHz,但是缺点是分辨率与频率成正比,测量低频信号的相对分辨率就很低了。例如一秒的测量时间,对1000000Hz和1000001Hz是可分辨的,相对分辨率为1ppm;对50Hz和50.2Hz是不能分辨的,相对分辨率不到1%,因为有效数字位数随频率降低而减少。要在不同测量频率下保持同样的相对分辨率,一个办法是用固定参考频率去对测量信号的跳变沿进行捕捉(定位),测量出信号的N个周期经历的总时间T,用N/T计算频率。在基本的测量时间段内,被测量信号频率降低,周期数减少,但总的时间仍然是约等于测量时间,所以一除之后小数的有效数字就增加,分辨率向低频扩展。

  我曾经用Atmel 8位的ATMega48做过一个等精度频率计,MCU运行在10MHz,利用16bit定时器的捕捉功能,做到分辨率6个数字。受到MCU定时器频繁访问、程序指令开销的限制,我用汇编优化了程序,最高也只能测量到300kHz频率。如今有了更强大的STM32F413,我不妨再试下此法能做到什么程度。因为我发现它有几个重要的优点:
  (1)STM32F413的Timer 2和Timer 5是32-bit计数的,在以1秒为测量总时间的条件下绝不会溢出。否则必须跟踪每次捕捉的结果,看是否溢出了:16-bit Timer的最大计数范围65535而已。
  (2)STM32F413的Timer 2/5 捕捉通道可以使用DMA将每次捕捉的值传送到RAM,比CPU去查询读取快。
  (3)STM32F413的Timer 2捕捉通道可以产生一个触发事件,作为Timer 5的计数源——这个功能可以省去软件记录捕捉次数了。

  我的程序核心是这段:

  Timer 2用来捕捉,clock是最高的100MHz,使用CH1的捕捉功能,并使用DMA1 Stream5进行传输。测量时间是1秒,因此又用了Timer 2的CH4通道比较功能,当记数到100000000时触发中断。因为只关心首次捕捉和最后一次捕捉的结果,而最后一次捕捉结果会保留在CCR1寄存器中,就只需要想办法保存第一次捕捉就行了。我是采用DMA来将捕捉发生时CCR1寄存器的值读取,然后写到SRAM的存储区中,只传输开始的几次捕捉就够了(理论上一次就可以,但频率高了在初始时似乎有不稳定的状态,多存一些后面再判断处理)。
  Timer 5工作在从模式,用Timer 2输出的事件进行触发计数。启动顺序是先启动Timer 5, 再启动Timer 2; 关闭则顺序反过来。Timer关闭后整理结果,计算频率,再循环重新开始。

  配置PA0为TIM2_CH1功能,测试信号接在这里

  测试对象:我几年前做的4060振荡+分频时钟模块

  8kHz输出的测量。因为两个晶振都是有误差的,结果不能作为计量标定。由于是等精度频率计,得益于STM32F413的100MHz Timer, 8kHz分辨到0.0001Hz没有难度(若用高精度时钟给MCU,就可以做到高精度)。

  测量频率数字的抖动,除了捕捉本身有一两个时钟沿的随机误差外,可能是MCU内部PLL时钟抖动引起的。另外,测试了这个简单的软件频率计测量到20MHz还可用,要测更高频率就得外部加硬件分频器了。

freq.c

6.03 KB, 阅读权限: 5, 下载次数: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