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FPGA开发流程

楼主:
FPGA设计流程介绍

课程目标: 1.了解并学会FPGA开发设计的整体流程
2.设计一个二选一选择器并进行功能仿真、时序仿真以及板级验证
实验平台:芯航线FPGA开发板
实验内容:
良好的文件夹设置以及工程管理是一个好的FPGA设计的基础,在学习之初就建立良好的习惯,会少走一些弯路。因此首先在新建的工程文件夹下面,分别建立如图2-1所示的子文件夹。
2-1FPGA工程子文件夹
上图中,prj为工程文件存放目录;rtl为verilog可综合代码存放目录;testbench为测试文件的存放目录;img为设计相关图片存放目录;doc为设计相关文档存放目录;ip文件夹存放quartusii中生成的ip核文件。
建立工程
打开安装好的QuartusII软件,软件启动界面如图2-2所示
图2-2Quartus II启动界面
首先在这里单击Creata New Project来新建一个工程向导。界面如图2-3所示。
2-3工程路径设置以及命名
第二步,添加已有设计文件。如没有可直接点击Nxet,本次单击Nxet。
图2-4工程中添加相关设计文件
第三步,选择器件。在这里选择芯航线FPGA开发板上的Cyclone IV E系列的EP4CE10F17C8。这里可在右面红色框内可以添加限定条件来减少需要翻看器件的书目。
2-5设置工程用器件
第四步,EDA工具的设定。从上依次是综合工具、仿真工具、形式验证工具以及板级验证工具。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设定。在这里根据自己安装情况将仿真工具设置为Modelsim-Altera或者Modelsim,语言选择Verilog HDL。
2-6EDA工具设定
第五步,单击Finish完成工程的建立,至此一个FPGA的工程已经建立完毕。
设计输入
工程建立完成后,需要为工程添加新的设计文件,单击File—New—Verilog HDLFile,或者工具栏中的New,弹出图2-7-2的选择框。此处选择DesignFiles中的Verilog HDL File。
图2-7-1新建设计文件图            2-7-2 新建设计文件选择框
新的文件建立完成,输入以下设计,并已led_text.v命名保存到工程所在的rtl文件下。

module led_test(a,b,key_in,led_out);

    input a;//输入端口A

    input b;//输入端口B

    input key_in;    //按键输入,实现输入输入通道的选择

    output led_out; //led 控制端口

    //当key_in == 0 :led_out = a

    assign led_out = (key_in == 0)? a : b;

endmodule

分析和综合
单击工具栏中的Start Analysis & Synthesis来进行分析和综合。如在设计过程有错误的地方,在分析和综合后会提示Error或者Warning,需针对不同情况进行修改。芯航线汇总了常见的问题以及解决方式,可以参考用户手册并针对性解决。
2-8分析和综合
全编译后可以在RTL Viewer中可以看到图2-9所示的硬件逻辑电路。即为一个二选一选择器,符合预期设计。
2-9 RTL Viewer
功能仿真
为了验证以上逻辑设计是否成功,在直接下载到开发板观察之前需编写激励文件,此处再新建一个.v文件输入以下内容。并以led_test_tb.v保存到工程对应的testbench文件夹下。并再次进行分析和综合查看是否存在语法设计错误。

`timescale 1ns/1ps

module led_test_tb;

//激励信号定义,对应连接到待测试模块的输入端口

    reg signal_a;

    reg signal_b;

    reg signal_c;

//待检测信号定义,对应连接到待测试模块的输出端口

    wire led;

//例化待测试模块

    led_test led_test0(

        .a(signal_a),

        .b(signal_b),

        .key_in(signal_c),

        .led_out(led)

    );

//产生激励

    initial begin

        signal_a = 0;signal_b = 0;signal_c = 0;

        #100;//延时100ns

        signal_a = 0;signal_b = 0;signal_c = 1;

        #100;

        signal_a = 0;signal_b = 1;signal_c = 0;

        #100;

        signal_a = 0;signal_b = 1;signal_c = 1;

        #100;

        signal_a = 1;signal_b = 0;signal_c = 0;

        #100;

        signal_a = 1;signal_b = 0;signal_c = 1;

        #100;

        signal_a = 1;signal_b = 1;signal_c = 0;

        #100;

        signal_a = 1;signal_b = 1;signal_c = 1;

        #200;

        $stop;

    end

endmodule

设置仿真脚本
单击标题栏的Assignments—Settings—Simulation,查看仿真工具以及语言是否与之前一致否则进行相应修改。选中Compile test bench单击Test Benches后点击OK。可以看到如图2-10界面。
2-10-1仿真脚本设置
2-10-2新建激励
点击New会弹出如图2-11所示的testbench设置文件对话框,找到已经编写好的激励文件,单击Add。在Test bench name中填写对应的激励名称。点击OK后回到主界面
2-11 测试激励设置
单击Tools—Run Simulation Tool—RTLSimulation或者单击工具栏中的RTL Simulation来进行前仿真也就是常说的功能仿真。
图2-12开启功能仿真
如出现如图2-13对话框,即提示仿真软件路径报错,可在Tools—Options—EDA Tool Options设置对应的仿真软件的路径即可,如图2-14所示。
2-13错误信息示例
2-14设置EDA工具的链接
至此即可在仿真软件modelsim中看到如图2-15的波形文件,可以看出符合当key_in等于0时led_out等于a,当key_in等于1时led_out等于b。即功能仿真通过。
图2-15 功能仿真波形
如没有出现预期波形可针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芯航线也汇总了一部分常见问题及解决办法,此部分详细内容也可以参考用户手册相关内容。
布局布线
点击QII主界面的StartCompilation,进行综合&布局布线。布局布线过程中如遇出错,针对相应情况具体修改。
2-16布局布线
时序仿真
点击Tools—Run Simulation Tool—GateLeval Simulation或者工具栏点击Gate Leval Simulation进行后仿真也就是门级仿真。
图2-17门级仿真
弹出选择时序模型对话框,可针对相应情况具体选择。此时可选择第一个,慢速工作温度为85摄氏度内核供电1.2V的情况进行仿真。
2-18仿真模型设置
在Modelsim中可以看到类似图2-19的波形,存在不希望存在的脉冲。且在200ns时的led相对输入信号有一定时间的逻辑延时。
2-19时序仿真波形
IO分配以及生成配置文件
在标题栏中Assignments—Pin Planner或者直接单击进行IO分配亦或者编写tcl文件,此处需针对不同板卡进行不同的设置。
图2-20 PinPlanner
芯航线开发板的引脚分配可以在附赠资料中查到,最终的配置如图2-21所示。
图2-21分配好的引脚
此处需注意在分配好引脚后,仍需再进行一次全编译才能使管脚分配生效。
配置FPGA下载
单击工具栏中的Programmer,弹出以下对话框,单击Start即可将设计好的逻辑下载到开发板中。
2-22Programmer
通过按键以及两根杜邦线控制E8、F8接入不同的电压值可以观测到led灯具有不同的亮灭效果。
图2-23 下载界面
FPGA也支持多种下载方式,不同下载方式的具体操作可参见开发板附赠中的用户手册。
如在下载过程中出现其他情况,可查询芯航线附赠的用户手册相关章节进行解决,此处不再详述。
至此一个基本的FPGA设计开发流程介绍完毕。
如有更多问题,欢迎加入芯航线 FPGA 技术支持群交流学习:472607506
小梅哥
芯航线电子工作室

网友:
多谢,好好学习,天天哈皮

网友:
转行过来学习了

网友:
本文配有由小梅哥精心录制的配套视频教程,现已上架到本站EE大学堂,欢迎大家前往观看。观看过程中如果对哪一课程有疑问,可以到对应的文档教程帖子下面回复,我们会及时为您解答。视频教程链接:https://training.eeworld.com.cn/course/35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