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sp430d内部ad转换定时器中断问题

楼主:
请问,在msp430d内部ad转换的时候,如何随时控制定时器中断来执行ad转换程序?

网友:
AD采用单次转换模式,定时器中断使能AD转换

网友:
不知道楼主说的随时是什么意思? 如果使用定时器中断的话,那么这个就不能随时了,肯定是进入定时器中断才进行ad转换的吧。

网友A:
在定时器的中断函数内开ad转换,在函数外关ad转换,并且在定时器中断里不要关全局中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定时器的中断函数内开ad转换,在函数外关ad转换,并且在定时器中断里不要关全局中断

谢谢,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