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AD原理图求助

楼主:
在画AD原理图时;共模电感不会画;如果我以后遇到系统库没有的原件;而在原理图库中有很难画出来的原件;我该怎么办。
我们公司是不可以随便拿个四个脚的东西来代替的;随便找个人来看都要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

网友A:
其实你只要记住,这个原理图的元件只是个带有电气属性的“表示”,具体的形状其实可以任意。。。
就拿SOT-23的芯片来说吧。这个在原理图中的表示可以如下两种,任意选择一种都可以啊。

但是,PCB的封装可以不能这么随意,因为pcb的封装是实实在在的根据实物来的,这个不能任意,稍稍有疏忽就是打板后,一坨飞线或者割线什么的。

还有共模电感的原理图表示可以这样。你参考下:

网友:
DATASHEET中应该有的啊

网友:
原理图可以偷懒的,只要你自己确认知道自己画的是什么,并进行了准确的标注或说明清楚这是个什么东西。
但是画PCB的话那你就不能偷懒了。绘制PCB的时候,对应的封装库里面没有的话一定要自己进行绘制,或者去网上或者其他途径获得对应的封装。

网友:
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你只要记住,这个原理图的元件只是个带有电气属性的“表示”,具体的形状其实可以任意。。。
就拿SOT- ...

大师;你这个可不可以直接拉到我原理图哪里用;如果可以;请指教一下方法;如果不可;还望在指条明路给菜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