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152的LSE时钟配置问题

楼主:
3芯积分
请教大家了 ,先贴上这个设置的代码
/*------------------------------ LSE Configuration -------------------------*/
  if(((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LSE) == RCC_OSCILLATORTYPE_LSE)
  {
    FlagStatus       pwrclkchanged = RESET;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RCC_LSE(RCC_OscInitStruct->LSEState));

    /* Update LSE configuration in Backup Domain control register    */
    /* Requires to enable write access to Backup Domain of necessary */
    if(__HAL_RCC_PWR_IS_CLK_DISABLED())
    {
      __HAL_RCC_PWR_CLK_ENABLE();
      pwrclkchanged = SET;
    }

    if(HAL_IS_BIT_CLR(PWR->CR, PWR_CR_DBP))
    {
      /* Enable write access to Backup domain */
      SET_BIT(PWR->CR, PWR_CR_DBP);

      /* Wait for Backup domain Write protection disable */
      tickstart = HAL_GetTick();

      while(HAL_IS_BIT_CLR(PWR->CR, PWR_CR_DBP))
      {
        if((HAL_GetTick() - tickstart) > RCC_DBP_TIMEOUT_VALUE)
        {
          return HAL_TIMEOUT;
        }
      }
    }

    /* Set the new LSE configuration -----------------------------------------*/
    __HAL_RCC_LSE_CONFIG(RCC_OscInitStruct->LSEState);
    /* Check the LSE State */
    if(RCC_OscInitStruct->LSEState != RCC_LSE_OFF)
    {
      /* Get Start Tick */
      tickstart = HAL_GetTick();

      /* Wait till LSE is ready */
      while(__HAL_RCC_GET_FLAG(RCC_FLAG_LSERDY) == RESET)
      {
        if((HAL_GetTick() - tickstart ) > RCC_LSE_TIMEOUT_VALUE)
        {
          return HAL_TIMEOUT;
        }
      }
    }
    else
    {
      /* Get Start Tick */
      tickstart = HAL_GetTick();

      /* Wait till LSE is disabled */
      while(__HAL_RCC_GET_FLAG(RCC_FLAG_LSERDY) != RESET)
      {
        if((HAL_GetTick() - tickstart ) > RCC_LSE_TIMEOUT_VALUE)
        {
          return HAL_TIMEOUT;//*************************************************问题就出在这里********
        }
      }
    }

    /* Require to disable power clock if necessary */
    if(pwrclkchanged == SET)
    {
      __HAL_RCC_PWR_CLK_DISABLE();
    }
  }

/*-------------------------------- PLL Configuration -----------------------*/
现在的问题是,只要是断电后上电,运行起来都正常。但是如果仅仅是复位,不管是软复位或者硬复位,程序就运行到上面代码有汉字注释的地方返回,就不在进行下面的有关设置了。这样也可以运行,就是系统时钟自动成了MSI中的一个2.097MHZ了,不再是我需要的经过PLL倍频的32M了。整个这段代码的意图也不太明白。
我的用的STM32CUBEMX.KEIL环境。LSE时钟是用的外部有源时钟32768

网友:
自己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