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

楼主:
用什么可以控制这个继电器模块

网友A:
各种带MCU的板子基本都能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各种带MCU的板子基本都能控制。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743.100200300000000
这个可以吗

网友:
你要做什么用?这个看起来就是 DC+ 与 DC- 接上电源,CH1 - CH4 接地(DC-)应该就可以让相应的 RELAY 动作了吧!

网友:
我想用它来控制12V电机的起停       如果外接控制一进一出的开关  那么开关怎么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