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69I-DISCO评测(2)--SW4STM32搭建与体验

楼主:
       大多数小伙伴都是基于Keil和IAR来开发STM32,这样的局限性非常大,主要的缺点如下:
1.   只能在windows下开发
2.   Keil和IAR是收费的,不买要是被查了也是十分麻烦
3.   代码自动补、自动提醒功能弱(可以使用source insight这样的软件来解决)
4.   编译时间过长
      关于上面的缺点还是有些办法解决的,比如可以使用在linux下可以使用Eclipse或者直接使用文本编辑器+GCC,代码补齐可以使用Eclipse或者Visual Studio或者有补齐的功能文本编辑器如source insight来解决,编译时间这个通常IAR要快些,不过Keil的V6.6编译器更是快些,但是由于不支持c99规范导致出现大量警告。
       其实ST是提供了多平台支持的IDE,那就是SW4STM32(System Workbench for STM32),一个软件解决上面的三个问题,SW4STM32就是Eclipse加了个壳子。下面就来体验一下吧。
首先下载软件,地址: http://www.openstm32.org/HomePage
     需要注册账号,然后下载,支持平台:Windows ,Mac, OS/X Linux,我选择的是install_sw4stm32_win_64bits-v1.8版本,有zip压缩包和exe安装包,两者一样的,zip解压后就是exe,然后运行一路安装就好,如果电脑已经安装好JAVA SDK那么就可以直接打开软件,如果没有会有提示,然后点击ok就会跳转到下载地址,下载一个Java SDK安装就好,下面就来演示SW4STM32的用法:
以GPIO例子为例,打开SW4STM32,第一次启动会要求选择workspaces地址,这个随意就好,首先需要在线升级,点击help-->check for updates一路确定就好,然后点击File-->import弹出如下窗口:
然后在General下选择Existing Projects into Workspace,然后点击Next。然后弹出如下窗口:
     点击Browse,然后选择STM32Cube_FW_F7_V1.5.0\Projects\STM32F769I-Discovery\Examples\GPIO\GPIO_EXTI\SW4STM32\STM32F769I_DISCOVERY,点击确定,最后点击Finish。
    这时会看到如下:
      已经将工程添加进去了,Eclipse可以添加多个工程在里面方便切换,如果觉得工程太多可以设置working set,类似文件夹功能。用鼠标点击新添加的工程STM32F769_DISCOVERY选中该工程,然后点击上面的小锤子编译,下面是编译的结果:
     发现耗时17秒,这个是比较长的,Keil V5.06编译耗时如下:
      Keil V6.6编译耗时如下:(详细设置见帖子: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09095-1-1.html
       这个真是逆天了,只是有一堆的警告。
        IAR由于看不到编译时间,秒表计时为8秒,可见效率SW4STM32还是可以的,但是熟悉JAVA编译环境的小伙伴都知道,JAVA是可以并行编译的,鼠标放在工程上,右击选择Properties,如下设置:
     勾选“Enable parallel build”,然后ok,再次编译,耗时如下:
      耗时7秒,这下舒服了。
      SW4STM32同样可以烧录和Debug的,工具栏上面的那个向右的箭头就是烧录,那只小虫子就是Debug如下:
     点击小虫子进入调试界面如下:
     可以单步,可以全速,可以查看变量,查看寄存器变量,打断点,要退出就点击右上角那个C/C++按钮,如下:
       下面来看看Eclipse最出彩的地方:错误马上提示,代码自动补齐,效果如下:
     默认是按“Ctrl+/”来呼出,遇到. : ->也是可以自动呼出的。

     好啦,大家尽情享受吧!

点击此处,查看STM32F769I开发板官方资源。

网友A:
好啊, 不知道能否导入 Keil 的工程

网友:
还别说,楼主版版入手的角度挺新颖的,而且说的也挺到位。还有我比较喜欢Eclipse 这个代码自动补齐的功能。O(∩_∩)O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啊, 不知道能否导入 Keil 的工程

这个貌似不行,不过可以使用cubemx直接生成工程

网友B:
另外,提个小请求哈,能帮忙下载个mac版的这个软件么?网盘共享下哈。
我的邮箱老是提醒我不行,我用126和qq邮箱都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另外,提个小请求哈,能帮忙下载个mac版的这个软件么?网盘共享下哈。
我的邮箱老是提醒我不行,我用126和 ...

http://pan.baidu.com/s/1bp3jBmn
上面是资源链接,我也是用QQ邮箱注册的,有时候网站没有反应,刷新一下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pan.baidu.com/s/1bp3jBmn
上面是资源链接,我也是用QQ邮箱注册的,有时候网站没有反应,刷新一 ...

感谢了哈。

网友:
介绍的不错  没用过eclipse的也可以上手了

网友:
楼主双旦节日快乐!  在2018年万事如意,事业更上一层楼!

网友:
楼主新年快乐,来年加薪!

网友:
确实,改天要试试使用Eclipse开发,先留着等下次使用。提前祝元旦快乐,望新的一年万事顺利。

网友:
楼主,谢谢你的引路,但是我发现eclipse与MDK很多关键字不一样,比如定义一个全局的缓存所在的地址,在MDK里面用如下表示
u8 sram[200] __attribute__((at(0x20002000)));
但是在eclipse里面没有上面 “at”关键字。查资料发现需要通过修改.ld文件来实现,在.ld中定义一个特定的section来实现。虽然这个问题解决了,但是如果想定义一个全局缓存,且他的地址必须是指定字节对齐,那么这个就不知道怎么实现了,.ld的格式和语法还是不太会

网友D:
请问如何像MDK那样设置BootLoader和 app程序的地址???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如何像MDK那样设置BootLoader和 app程序的地址???

这个确实没有考虑过,因为使用都是官方搭好的工程,是不是在选型芯片型号的时候APP地址就确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