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SP430F169能检测mV电压信号吗

楼主:
老师们:想要用单片机检测30mV的信号,怎么搞?对直流小信号放大的话,还是用什么运放比较好?用MSP430F169能检测到30mV的直流电压信号吗?

网友A:
看你精度要求了 用内置12位ad和1.2v读 最小电压可测0.3mv左右 理论可以达到1%精度剩下的我也不知道该咋说了 不过考虑到噪声测试误差啥的感觉还是放大一下比较好 最好用低噪声的运放 你可以试试opa333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精度要求了 用内置12位ad和1.2v读 最小电压可测0.3mv左右 理论可以达到1%精度剩下的我也不知道该 ...

谢谢指点

网友:
建議先放大個100倍,比較好也容易檢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