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TALK——面对雾霾,你会选择空气净化器还是新风系统

楼主:
现在窗外是下图这样的,雾霾导致整个城市都褪去了颜色,办公室里空气净化器开到了最大功率,嗡嗡的噪音吵的让人有些烦躁
也许若干年后,我们面试的时候要问一句办公场所是否有空气净化系统,我们装修房子的时候也要找专人帮忙设计空气净化系统的管道,结婚、租房买家电,空气净化器成了必需品……

室内用空气净化器的原理大概就是利用风机产生风压,让室内的空气通过净化器的滤网,将空气中固态微粒滤除,最后得到不含固态微粒的洁净空气如下图

而“新风系统”据说是一种将室外气体经过过滤、净化,热交换处理后送进室内,同时又将室内受污染的有害气体经过过滤、净化,热交换处理后排出室外,如下图

就成本而言可能空气净化器(几百元到几千元)性价比较高,而从长远看,似乎“新风系统”(几千元到几万元)更加一劳永逸。
如果换做是你,你会选择空气净化器还是新风系统?为什么?
欢迎大家积极发表你的想法,北京雾霾结束,将选出几楼回帖赠送防雾霾口罩一盒,以备不时之需!对于改变空气现状,我们可能暂时还无能为力,但面对这样的雾霾天气,保护家里老、小的身体健康,我们还是能出一份力的

网友A:
新风系统当然是一劳永逸的选择,如果家庭新装修房的话可以考虑。其他情况还是老老实实用空气净化器把。空气净化器不管什么价位肯定都有一定效果的,贵的当然更好。
2016年12月19唐山空气质量

室内空气质量

空气净化器出风口空气质量,非常直观的数据,个人自用几百元空气净化器,这几天24H开机

为了检测空气质量DIY的PM2.5空气质量检测仪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92618-1-1.html

网友:
新风系统 感觉价格就几千块钱到几万买个健康安心,挺好的

网友:
以后应该是趋势,但是现在实际作用不如空气净化器

网友B:
据说4k以下的空气净化器都是个摆设,根本没什么作用,所以一直也没有上。

网友:
但现在的空气净化器的价格好像都不便宜,现在的环境越来越差,选择一台使用还是必须的

网友:
刚好正在装修新房子,当时就在讨论这个问题。。。最后的结论是这乡下地方空气质量还是ok的,还是不装了。要是在城市里面买房子什么的到时候再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风系统当然是一劳永逸的选择,如果家庭新装修房的话可以考虑。其他情况还是老老实实用空气净化器把。空气 ...

界面不错
EMWIN?

So TM what......?

网友:
看到大表哥的帖子我也想表达下自己的看法。因为最近我在这个古都也深受雾霾其害。
1、首先这个“新风系统”是看起来不错,但是据我了解身边的人,好像都没有选择这个“新风系统”。因为一方面,它有待验证与考究;另一方面造价高昂说实话可能会让好多人望而却步。说真的,我在现实中还没有见过这个“新风系统”呢?有机会的话,稍稍体验一下该多好。。。。
2、其次我们可能更多的时候,会选择室内用空气净化器,像我们办公室就放着一台小米的空气净化器,和一台大一点的加湿器。选择小米的,就是性价比稍稍高一些。但是,如果真要选择高端的,像史密斯(A.O.Smith) 空气净化器这类的,这些还是相对昂贵一些的。
3、最后,不管用“新风系统”还是室内用空气净化器,其实都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选择。政府应该重视起来,应该从源头出发,我个人觉得有些工厂的气体排放是不合理的,像在XXX地方我就看到过。还有限号也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应该把重心放在那些污染源大的工厂或者企业。而不是让这些工厂或者企业遇到检查的时候,就很老实。不检查的时候,就为所欲为。找到源头,重点治理,才是关键,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网友C:
自有房的有条件装新风,没条件用净化器。租房的用净化器,要么就撤离……

网友:
新风系统还不够普及,小米净化器的飘过

网友D:
把室内的污染排到室外,然后室外就变的更加肮脏,再然后空气质量越发差,每家都不得不装备这些仪器—— 挺好的,又可以带动经济了。 这种模式就是死路!

网友:
起主要作用的是过滤网吧,之前看网上有人买过滤网覆盖在风扇防护网上,也能起到一定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室内的污染排到室外,然后室外就变的更加肮脏,再然后空气质量越发差,每家都不得不装备这些仪器—— 挺 ...

空调就是这样的

网友:
回农村空气好的很,北京去年带了两个月,感觉比武汉的霾劲儿大了点

网友:
在乡下只要能和外界通风 比什么空气净化器都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据说4k以下的空气净化器都是个摆设,根本没什么作用,所以一直也没有上。

不同意,我之前也认为空气净化器就是个风扇加个过滤网,但为啥小米的垃圾净化器只卖几百,安利的空气净化器卖好几千,区别肯定是有的,神坛比较过主要是heap过滤网的质量,安利的过滤网的确NB.
新风太贵了并且需要改装窗户什么的,短时间接受不了,还是考虑空气净化器,准备买最好的安利的空气净化器,顺便鄙视一下小米,我以后肯定是不会再考虑小米的东西了(小米电视除外)

网友:
上周末去朋友家看到一个三星的三四千元左右的空气净化器,上边有PM2.5显示,我刚到他家显示是120+,过了大概半个小时变成80+,然后直到我走一直就是80+,好奇什么原因使空气PM2.5保持在80+(不确定是不是传感器不行),但我觉得至少这个净化器不像小米的数据造假。
大家都用什么空气净化器,感觉效果如何?

网友:
不是,裸机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有房的有条件装新风,没条件用净化器。租房的用净化器,要么就撤离……

哈哈,言简意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