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加点料:开关电源变压器的伏秒容量与测量

楼主:
每天加点料,让自己更进一步!

注意注意!!!该份资源已被删除,因资源内容可能存在错误容易误导初学者,故在此提醒大家不要下载!

今天给大家推的资源是:

开关电源变压器的伏秒容量与测量

本文档首先简单介绍了一下什么是开关电源变压器的伏秒容量,然后再分析怎么对开关电源的伏秒容量进行测量,并定义其测量方法。

网友A:
警告: 此文一半是面包,一半是毒药, 权衡之下,还是请初学者立即删除此PDF。这位康佳的技术所长可能只研究过反激, 但是对基本磁性元件仍然处于一知半解的状态。
最浅显的一点:变压器的伏秒积跟气隙没有直接关系,唯一的关系是无气隙或气隙很小的情况下剩磁过大,可供利用的磁振幅过小导至伏秒积下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警告: 此文一半是面包,一半是毒药, 权衡之下,还是请初学者立即删除此PDF。这位康佳的技术所长可能只研究 ...

这样呀?不好意思,非常抱歉,如果确实像你所说,我马上把资料删除,这个帖子就留着提醒下大家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样呀?不好意思,非常抱歉,如果确实像你所说,我马上把资料删除,这个帖子就留着提醒下大家吧。

PowerAnts所说是对的。此文中有严重错误,很容易误导初学者。原作者确实对磁性材料理解很肤浅。

网友:
引用 网友C:
PowerAnts所说是对的。此文中有严重错误,很容易误导初学者。原作者确实对磁性材料理解很肤浅。

多谢大家指正,我把该资源删除了。帖子留着大家提个醒吧~

网友:
初学者看陶所长的文章要注意的另一个雷区: 开关电源占空比的选择

此文发表于《电源资讯》2013年第三期,我今天清理工作室的杂物, 丢了几十本这种技术杂志,都是免费送的,不收又不好意思拒绝。

陶所长的方法比较独特, 应该是长期摸电视机的反激电源凑得的经验算法, 该算法不具普适性。

且看输入AC260V,选用开关管耐压450-1000V范围条件下,陶所长的算法与普适算法的占空比差异。别认为反激不可能用1000V的管子,如果你需要做一个220V/380V都能工作的反激的话,要兼顾二者的效率及性能,还是普适算法要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