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5 导入已有例程 第二次在学习例程导入时提示已有,不能导入,怎么解决。

楼主:
CCS5 导入已有例程  第二次在学习例程导入时提示已有,不能导入,怎么解决。
在工作区文件夹复制了例程所有用到的代码 也include好了,第二次学习例程时导入不成功后,把工作区文件夹里的例程文件夹删掉了,再复制过来,再打开还是不行。怎么版,希望有前辈指教一下。

网友:
如果CCS版本一样,用的不是导入,是直接打开。

网友:
多谢大神关注!  软件和例程版本都是CCS5.1。您的意思是说 不用导入而是用File---》Open File 然后指定文件路径  找到项目文件吗  哪个是项目文件呢?

网友:
我楼上说错了,

使用两种办法:

--------------

楼主导入不成功,可能是路径设置问题,使用“相对路径”不会出现换个地方不正常现象(一般提示为找不到文件),关于相对路径,我专门发过帖子,在我的《打造自己的lauchpad项目》中有这方面的介绍。

网友:
多谢 dontium 大神支持!  这里导入不成功提示是 文件重叠。意思好像是就是CCS5.1不能重复导入。是不是CCS打开的时候,就把我上次最后一次关闭CCS时的项目在哪里加载上了,导致我不能手动加载同一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