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有刷电机和H桥驱动电路的设计问题

楼主:
直流有刷电机和H桥驱动电路已是很成熟的应用电路了,使用方便,我的应用中发现有一问题如何解决?正常驱动电流为9V/2A的直流电机,采用DRV8871就可以,但是此电机的堵转电流达到11A,有时候9V/4A电源加入都无法启动,遇到这种问题,如何采用Ti芯片设计电路?

网友:
我们也用过drv8711,刚开始用的是ti的参考设计中的CSD88537ND 这个mos,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CSD88537ND这个mos驱动电流达到16A

网友A:
电机启动的瞬时电流会很大,可以通过二极管降压等方式先降低启动电流。

网友:
既然是堵转了,电流自然就会很大,应当是减小启动转矩,就是空载或轻载启动。

如水泵送风机启动时,出水的阀门是 关闭,启动完成后,再开启输出阀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启动的瞬时电流会很大,可以通过二极管降压等方式先降低启动电流。

“可以通过二极管降压等方式先降低启动电流”,你好,这句话可以详细点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