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编语言中 数字前面加一个点是什么意思?

楼主:
movla                  .24
movam           TMR0

网友A:
估计是立即数或地址吧。这是什么型号的MCU汇编指令?51好像没这个指令

网友:
51没有这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立即数或地址吧。这是什么型号的MCU汇编指令?51好像没这个指令

不是51的

网友:
表示十进制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