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手机SD卡扩容问题

楼主:
           请问下论坛有朋友整过手机SD扩容的嘛?是这样的,我的红米2A手机,2G内存+16G容量,16G的容量只剩下几百M,想换成64G或者32G,不知道有朋友搞过吗?对于答应给力着,我会奖励200芯片.

网友:
16G只剩几百M,
你是存了多少东西啊,

建议首先考虑优化系统,
一般安卓不会超过5个G,
不太建议个人换ROM,
风险太大,成本也太高。

网友:
感觉风险很大,做好手机报废的心理准备。不过支持楼主搞下去,这样做是可行的。
去年360还有一个帮苹果手机升级内存的业务,现在也不知道有没有了

网友A:
没有这么做的价值。扩FLASH要换芯片,有的机型可以直接加焊一片存储器(这种情况只能扩到32G),这需要拆焊、处理PCB焊点,再重新焊新芯片,人工费很高,不值得,还得冒主板损坏的风险。楼主应该好好优化一下系统,删除不常用的软件,特别是删除某些软件的数据,比如微信之类。如果只用了一片SIM卡,使用TIF卡扩展即可。后盖不可拆的手机多数都可以通过打磨SIM卡、TIF卡和卡托的办法使TIF卡和两张SIM卡共存。不过,仍然不建议这么做,除非你的手够巧,这可是精细活儿,稍有不慎就会使SIM卡或TIF卡被磨废。

网友:
引用 网友B:
16G只剩几百M,
你是存了多少东西啊,

建议首先考虑优化系统,
一般安卓不会超过5个G,
不 ...

系统每次升级,app升级下就没了,我都不玩游戏,就是偶尔看看新闻上上网就没了.刚买了两个32G的SD卡准备外扩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有这么做的价值。扩FLASH要换芯片,有的机型可以直接加焊一片存储器(这种情况只能扩到32G),这需要拆焊 ...

我刚整了两张32G的SD卡准备外扩下。卡应该这几天就到,如果搞好了,我分享下经验

网友:
手机有TF卡槽的话直接插上就好,没有的话就要换flash芯片,还不一定能成功,不一定是手艺的问题,有些机子就是不能通过换flash芯片扩容的
拿sd卡是没办法替换手机自身的flash空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刚整了两张32G的SD卡准备外扩下。卡应该这几天就到,如果搞好了,我分享下经验

非要干,找200目的细砂纸仔细打磨SIM卡和TIF卡的背面,要求打磨平直、精细。这有一定运气成分,一旦露出金属,连线多半会被磨断或被锈蚀断。所以,能不能成功,要看手机卡托的空间设计、打磨手艺以及卡内引脚触丝的分布情况。

网友D:
不知道楼主用的啥手机,我2+32g的感觉还好呀,,你倒是可以吧emmc搞下来,弄个大的,重写分区数据,然后重灌系统,,安卓机顶盒上这样的搞的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楼主用的啥手机,我2+32g的感觉还好呀,,你倒是可以吧emmc搞下来,弄个大的,重写分区数据,然后重 ...

BGA焊的少,
不敢乱下手啊

网友E:
下手要慎重,,不过有的手机拆开后是内置一张sd卡的,,,,,,,,,而且可以直接更换掉里面原有的 一张 sd卡,就可以简单的扩容了,,,如果里面是存储芯片的话,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下手要慎重,,不过有的手机拆开后是内置一张sd卡的,,,,,,,,,而且可以直接更换掉里面原有的 一张  ...

我主要整的是外扩的SD卡,内置的太麻烦了,我已经加了一张SD卡了,有些手机型号确实不好整

网友:
整过路由器,手机不忍下手替换闪存虽然直接,不过字库是个麻烦,不好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主要整的是外扩的SD卡,内置的太麻烦了,我已经加了一张SD卡了,有些手机型号确实不好整

外扩有时候还要看主芯片的,,,,,,,,,,,,主芯片是关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