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低测电流测量会在地平面产生噪声 那高侧的话应该也会产生噪声的吧?

楼主:
为什么说低测电流测量会在地平面产生噪声 那高侧的话应该也会产生噪声的吧?感应电阻下面是负载,负载也会有带阻抗的,那不应该也会产生噪声吗?对于这句话实在无法理解。

网友:
这段话的意思,大概是说由于有了取样电阻后,负载(图中LOAD)的地就不是直接接到地,那样前面与负载有关的所有电路(并不在这个图中)都会受到这个取样电阻的影响。

网友:
这个load是指系统,相互通讯的一个模块,不是指所有。

网友A:
楼主,这是哪本书,能否上传pdf学习下;谢谢

网友:
对于交流而言, 电源的正极和负极都是地, 在高端检流也会碰到同样的问题. 因此, 低端检波噪声大的说法过于片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是哪本书,能否上传pdf学习下;谢谢

在我上传的资料里,我记得应该是德州仪器大学选型三本中讲运放的那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