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TM32F429IGT项目初始化平台。奖励E金币

楼主:
      请熟悉STM32F429IGT的网友帮忙,建立一个初始化平台,端口配置正常,内部模块配置正常就行,
      提供工程,请跟帖传上,第一跟帖传上项目的,将奖励E金币10枚,第二跟帖奖励5枚,第三跟帖奖励2枚,第四第五跟帖奖励1枚。
     对特别满意者,额外奖励E金币!

      STM32F429IGT,用到的端口及功能定义如下:
一、LCD
引脚定义:
PB8                B6
PB9                B7

PC6                HSYNC

PD6                B2
PD13        LCD-MODE  =1, Disply is on

PE4                B0
PE5                G0
PE6                G1

PF10        -- DE

PG6                R7
PG7                CLOCK
PG11        B3
PG12        B1

PH2                R0
PH3                R1
PH8                R2
PH9                R3
PH10        R4
PH11        R5
PH12        R6
PH13        G2
PH14        G3
PH15        G4

PI0                G5
PI1                G6
PI2                G7
PI4                B4
PI5                B5
PI9                VSYNC

LCD参照此手册 40pin

二、SDRAM引脚配置:
PD0                D2
PD1                D3
PD8                D13
PD9                D14
PD10        D15
PD14        D0
PD15        D1

PE0                \BL0
PE1                \BL1
PE7                D4
PE8                D5
PE9                D6
PE10        D7
PE11        D8
PE12        D9
PE13        D10
PE14        D11
PE15        D12

PF0~5                A0~5
PF11        SD\RAS
PF12~15                A6~9

PG0~3                A10~13
PG4                BA0
PG5                BA1
PG8                SDCLOCK
PG15        SD\CAS

PH5                SD\WE
PH6                SD\E1
PH7                SDCKE1

三、LED ,

PE2

四、UART

PF6                U7RX
PF7                U7TX

五、8bit 数据及控制口
PI6                D0
PI7                D1
PI8                D2
PB3~7                D3~7
PG9                控制输出
PG13        控制输出
PG14        控制输出

六、ADC
PF8
PF9
PC0+PC1 (两个ADC采样一个信号,以提高精度)
PC2+PC3

七、PWM
PA2
PA15

八、DAC
PA4
PA5

九、触屏
PB11                BACKLIGHT    ----GPIO OUTPUT
PB12                SPI2CS
PB13                SPI2SCK
PB14                SPI2MISO
PB15                SPI2MOSI
PD11                BUSY        -----GOPIO INPUT
PD12                RQ          -----  INTERRUPT

十、SDCARD
PC8                D0
PC9                D1
PC10        D2
PC11        D3
PC12        CLK
PD2                CMD

十一、RTC

十二、为提高系统速度,在适当地方使用:中断、DMA、TIMER

注:晶体频率8MHz,内部180MHz及其它稍低时钟以节省电力。

网友A:
如果你的配置和STM32F429DISCO类似,那么用Mbed很快就可以配置好。包括GPIO、ADC、LCD、SDRAM等。

可以导出成KEIL、IAR、GCC工程。

https://developer.mbed.org/platforms/ST-Discovery-F429ZI/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配置和STM32F429DISCO类似,那么用Mbed很快就可以配置好。包括GPIO、ADC、LCD、SDRAM等。

可以 ...

关于Mbed,看过你的帖子,我的电脑太老了,不想安装,再者,也懒

网友B:
10金币确实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于Mbed,看过你的帖子,我的电脑太老了,不想安装,再者,也懒

mbed不用安装,可以直接通过浏览器使用。然后导出来,用AC6、IAR或者KEIL等软件在仿真编译。

网友B:
试试,用Cube生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金币确实少了。

俺是E金币哟,可不是一般的金币。如果少,可以再加码嘛!

网友:
@ketose @dontium  已经处理完E金币转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试,用Cube生成的。

请查收,一并谢谢@SOSO@sos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