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加点料:漏电感对正激和反激式开关电源的影响及设计方法

楼主:
每天加点料,让自己更进一步!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资源是:

漏电感对正激和反激式开关电源的影响及设计方法

本文指出漏电感存在的普遍现实,以及它对开关电源参数的影响。根据漏电感的计算公式可知漏电感与几何尺寸等有关,可以找到如何尽量减少漏电感的途经,诸如改变导线直径,圆线改为扁线、铜条或编织线以及改变线筒的高度和宽度等,应该指出,文中未论及的副边绕组电流构成的回路面积也会影响漏电感,因此回路面积应尽可能小。采用双线并绕,三明治绕法可有效降低漏电感,但这要在工艺上允许并存在可行性。本文推出了电压损失的计算公式,作为主输出绕组电压损失可以通过电压环闭路,调整占空比得到补偿。这样实质上是缩小了占空比有效值,即漏电感引起占空比损失。多于双输出电压的开关电源,可以仿照进行分析,但本文未对动态交互电压损失进行分析,这是仍可进行的工作。

网友:
我还以为是楼主自己制作电源的心得体会呢

网友:
提供個人論點,請參考。
正激電路中變壓器漏感的存在,除了跨在變壓器原邉的電壓有些微的變動,最主要的是佔空比的損失,在副邊整流後的電壓之平均電壓(即輸出電壓)下降。至於反激電路,則造成電壓尖波,增加主開關的應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提供個人論點,請參考。
正激電路中變壓器漏感的存在,除了跨在變壓器原邉的電壓有些微的變動,最主要的是 ...

单端正激电路,变压器漏感同样会造成“电压尖波”,增加开关管应力。此事不可不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