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CB设计中,关联电源的过孔在电源线上打了好几个,这样的做法有什么意义?

楼主:
例如图片中的箭头所示。。。。。就想知道这样子做得有什么意思?是用来换层呢还是什么?那如果是用来换层的话,使用多个过孔这样有什么好处?为什么不使用一个过孔来换层呢?有大神吗?求赐教!!!!

网友:
一个孔连接线的一般都为换层
但有个原则,PCB板上的信号走线尽量不换层,也就是说尽量不要使用不必要的过孔
板子是高频的话,过孔需要的多
没有连接多孔有时是散热孔,均匀散热
还有一种情况,覆铜时有些过孔不打的话会产生死铜,有孔会被自动删除

网友A:
1楼的图要看具体的情况,什么样的板子,,
如果是还有覆铜,是换层过孔,覆铜后把几个孔连在一起增大过流能力

确有人有打孔的爱好,有的孔莫名其妙

网友B:
当然用来换层这个可能是一个目的,还有两个目的就是我们都知道电流流过导线都会发热,所以在电源线上打过孔;还有就是打了过孔后,载流可能会提高。当然散热和提高载流,不止这一种做法。
也有阻焊开窗的情形哦。
不过这些都要根据具体的需要走,千万不要人云亦云。搞不好会适得其反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然用来换层这个可能是一个目的,还有两个目的就是我们都知道电流流过导线都会发热,所以在电源线上打过孔 ...

是的,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楼的图要看具体的情况,什么样的板子,,
如果是还有覆铜,是换层过孔,覆铜后把几个孔连在一起增大过流能力
...

嗯,这个是一个平板的板子,我想是换层所用,打多个孔应该是增加载流能力,因为我是新手第一次看见这样在电源线上大多个过孔,所以有疑惑就上来请教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这个是一个平板的板子,我想是换层所用,打多个孔应该是增加载流能力,因为我是新手第一次看见这样在 ...

可以结合电路原理图看有些孔可有可无

网友D:
楼主找点成熟产品的板子学习,貌似图片这个板子 。。。不太顺眼

网友E:
是为了传导电流用的,电源线上的过孔大多都是这个作用,你一个过孔 相当于两根粗水管中间用一根细管子连接,多个过孔相当于多根细管道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为了传导电流用的,电源线上的过孔大多都是这个作用,你一个过孔 相当于两根粗水管中间用一根细管子连接 ...

谢谢,解释的很清楚,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找点成熟产品的板子学习,貌似图片这个板子 。。。不太顺眼

这个板子是我公司中放置很久的项目,新手嘛就找来学习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