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结构体在多个文件中的调用问题

楼主:
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  ,我要把数据打包,装到结构体里面我在Pack.h文件里面定义了一个结构体,在Pack. c里面用到了这个结构体,同时我又在另一wart.c里面用到这个结构体,为什么老是出错,第一中错是如下图所示:

第二种情况是我在结构体前面加上extern  之后又出现了这样的错误

怎么解决这种错弄了一下午了 求大神指导,不胜感激!

第一中情况的错误

第一中情况的错误

第二种情况的错误

第二种情况的错误

网友:
1. 结构体的定义要写的头文件中,用到此结构体的C文件要包含这个头文件
2. 如果要在多个多个c文件中共享变量,那么需要在使用这个变量的C文件中用extern声明这个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