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SP430F169 中断问题

楼主:
用的是MSP430F169,出现的问题:
一个是AD转换的中断,一个是外部中断。在AD转换要一直开启,但是在外部中断进来之后,AD转化就停止的。
可以让AD中断一直执行的同时再让外部中断响应吗?有什么方法?

网友A:
某个时刻,单片机只能执行一个内容。不可能同时处理两个中断,执行外部中断, 肯定需要一些时间。执行外部中断后,adc转换,是经过延时后继续工作,还是等多久也不工作,要是后者,应该是程序处理不对。把adc的相关设置什么的,更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某个时刻,单片机只能执行一个内容。不可能同时处理两个中断,执行外部中断, 肯定需要一些时间。执行外部 ...

好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