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 OR 不是:控制系统需要反馈才能正常工作?

楼主:
控制系统需要反馈才能正常工作?

TI研讨会的思考题,想听听大家的想法

网友:
当然不是。控制系统分为开环系统和闭环系统。这个开环or闭环就是指有无反馈。
开环系统只是控制不精确而已,它还是可以正常工作的。一个简单的例子,一个加热系统,如果可以测的环境的温度,控制模型建立的比较好,知道加热多长时间就可以把物体加热到100度。那么不去测量物体的温度,没有反馈就是开环系统。

网友:
把 正常工作 改为 稳定工作 这个思考题应该更有意义吧

网友:
控制里的经典就是闭环负反馈啊

网友:
那TI的老工程师讲的很清楚,用前馈环节作为为这个问题的解答。这货比较幽默

网友:
>>赋予旧的电机新的技巧

答案在这里寻找吧  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