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Drone开源四旋翼从零开始(2)--引脚的讨论

楼主:
        我们选择的芯片是STM32F746或者F767,这是因为只有这两款F7的Nucleo板子,这两个芯片差不多,最主要差别是F767的Flash是2M, 512 Kbytes of SRAMF746flash1M320 Kbytes of SRAM,功能上F767多了个DFSDM,然后SPI和UART在引脚上分布多了些,总的来说,在F746上的程序直接下载到F767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官网F767价格要贵些,目前国内F767要便宜些。
       先列出功能所需的引脚:
  功能
引脚类型
引脚个数
引脚号
以太网
RMII
A1,A2,A7,C1,C4,C5,B13,G11,G13
USB
USB
A11,A12
串口输出
UART
D8,D9
用户按钮
IO
C13
LED指示灯
IO
B14
调试
SWD
A13,A14
IMU驱动
SPI  IO
C2,C3, D3,D4,D5,C0,G2,G3
IMU加热
TIM
A3
PPM遥控输入
TIM
A0
电机输出
TIM
B4,B5,B0,B1,B6,B7,D14,D15
PWM遥控输入
TIM
C6 ,C7,A6, E9,E11, A5,B11,F9
3DR GPS接口
UART
E7,E8
3DR 磁力计
IIC
F0,F1
三色LED灯
IIC
F14,F15
SD卡
SDIO
C12,D2,C8,C9,C10,C11
Flash:mx25l512
QSPI
D11,D12,E2,D13,B2,B10
留出Uart接口
Uart
E7,E8
Sbus遥控输入
Uart
E0,E1
电压电流检测
ADC
F3,F4
留出PWM输出
PWM
PF6
留出Can接口
Can
B8,D1
留出ADC接口
ADC
F5,F10
留出IIC接口
IIC
B8,B9
流出SPI接口
SPI
3×2
E12,E13,E14  F7,F8,F11
留出SDIO接口
SDIO
D6,D7,G9,B15,B3,G12
留出SAI接口
SAI
E4,E5,E6
       引脚的确定是画原理图的基础,何况在这种功能复杂,引脚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通常的做法是使用datasheet中的引脚功能分布图来规划引脚,帖子最后有F767的datasheet,这样做比较麻烦,而且也不直观,这次采用CubeMX来选择引脚,使用的CubeMX版本是4.18,打开后选择板子为Nucleo F767,然后展现出来的是一个芯片图,上面已经将Nucleo上面使用了的引脚给标记了,接下来就是根据功能选择引脚了,选择的原则是:稀有的功能引脚优先选择,最后经过一番的修改确定了上表的引脚,表中以太网、USB串口输出、用户按钮、LED指示灯、调试是Nucleo上面有的,然后接下来的IMU驱动、PPM遥控输入、电机输出、3DR GPS接口、IMU加热、3DR 磁力计、三色LED灯、SD卡,Flash是第一阶段版主板需要做的。
     下面是CubeMX最后的引脚功能图:
CubeMX工程文件:
STM32F7的数据手册:
欢迎大家帮忙找BUG

网友:
风风火火搞起来啊

网友:
不错哦
博采众长,回馈大众!!

网友:
mark下 跟随楼主脚步

网友:
来学习的,搞起来,我就照着你配一套!

网友A:
怎么开源啊,自己买芯片还是团购啊

网友:
居然要用这么多管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开源啊,自己买芯片还是团购啊

目前处于开发阶段,项目开发贡献者能够享有硬件,等第一版硬件稳定后,会放出所有的原理图PCB图和源代码,我们不希望以此来牟利,大家尽可以拿去自己打板。
如果能够拉到赞助,也希望可以免费发放给需要的小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