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懂CPLD的帮我看一下这个板子怎么样

楼主:
看到mouser上有一个CPLD开发板挺便宜的
在网上找了一下,没找到更详细的资料想请问,用它来读到高速AD的数据(80MSPS * 14bit),然后发送到电脑能实现吗?

http://www.mouser.cn/ProductDeta ... lDQZPTpGN11Aw%3d%3d

网友:
或者这个怎么样?资料好像都很难找到

http://www.mouser.cn/ProductDeta ... mnk0MwogDC7mAtDxg==

网友A:
80M*14-bit 数据,USB 2.0吃不了啊。

网友:
想做示波器么?如果连续发送吃不消,

网友:
楼主买个MAX10开发板不错哦,芯片带AD,不过速度低

网友:
80M*14bit/s=1120Mbit/s连续实时传输USB3可以胜任,具体看后端怎么处理,ADC采一段处理一段就方便了,肯定会漏掉很多数据

网友B:
如果慢一些满足USB HS要求 这个CPLD能忙过来吗

网友:
不是示波器 就是想做一些实验 数据量太大 单片机吃不消

网友:
可以分段采集
如果那样是不是要加FIFO
或者换USB3.0的PHY
挂USB3.0 PHY的话这个CPLD的资源能够用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分段采集
如果那样是不是要加FIFO
或者换USB3.0的PHY
挂USB3.0 PHY的话这个CPLD的资源能够用不

不分段,一片搞定建议上ZYNQ
数据分段,肯定是要用到存储器缓冲的FIFO只是一种存储方式
就算外挂USB3传输到电脑,这么高速的数据,放在哪里实时处理都不容易
仅仅是做一些实验的话,usb这个坑还是不要踩了

网友:
ZYNQ太贵了
几千块钱一个板子
学习起来也麻烦
要学FPGA还要懂LINUX

网友:
引用 网友B:
ZYNQ太贵了
几千块钱一个板子
学习起来也麻烦
要学FPGA还要懂LINUX

不贵,才699
为啥不上fpga,cpld便宜不了几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80M*14-bit 数据,USB 2.0吃不了啊。

上面只说的是采样带宽,不一定同步发送那么多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贵,才699
为啥不上fpga,cpld便宜不了几块钱

不是说FPGA非常难学么
还要鼓捣Linux

我只是想快速把AD数据搬到PC上分析
想找个DEMO简单修改下就完成这个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慢一些满足USB HS要求 这个CPLD能忙过来吗

那我还是建议用FPGA而不是CPLD. (1)写Verilog对两者没有难度区别 (2)FPGA要强大很多,片上有RAM,这一点很重要。用FPGA可以做一些数据处理,CPLD受限就大。(3)CPLD并不一定比FPGA便宜。

网友:
大约1G/s的数据量,着实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说FPGA非常难学么
还要鼓捣Linux

我只是想快速把AD数据搬到PC上分析
想找个DEMO简单修改下就完 ...

FPGA和CPLD一样,都是Verilog或者VHDL,开发平台三家比较常用
FPGA不一定要ZYNQ,其他也行,还是不带ARM硬核的多,不用捣鼓Linux
FPGA资源相对丰富,在没有明确应用要求之前还是找个资源多一点的好
这样的话找个有例程的板子比较合适,数据速率要求不高用串口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FPGA和CPLD一样,都是Verilog或者VHDL,开发平台三家比较常用
FPGA不一定要ZYNQ,其他也行,还是不带ARM ...

好的,我再对比下

网友:
要采集多久的数据,数据量又多大,间隔多久采集一次???

===================================

网友:
希望可以实时采集 或者一次采10Mbyte左右吧 间隔可以长一些